MCU通信问题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IMG_20160606_203705.jpg如何将A点稳压5V同时又能与MCU通信,MCU 5V供电

网友A:
不知你说的什么,想利用供电线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说的什么,想利用供电线通信?

是个与MCU通信脚,但这通信脚电压是10V,MCU是5V供电。

网友:
速度不快的话,
输入:电压高→低,串电阻+二极管嵌位
输出:电压低→高,用开集转换电平

如有速度要求,可用芯片来转换电平。

不会是RS232和TTL电平转换吧?那样的话需反相信号,直接用232驱动芯片就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快的话,
输入:电压高→低,串电阻+二极管嵌位
输出:电压低→高,用开集转换电平

如有速度要 ...

我的输出:高转低。不是RS23通信。

输入:电压高→低,串电阻+二极管嵌位 能不能画个图出来

网友:
用电阻分压即可,电阻取值够大的话,可以不用钳位二极管。

网友:
一但通讯就会有输出低电平。到时候就输出不了VDD了。不知道怎么理

网友:
只是为了降到5V,你就弄个电阻分压算了,到5V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你这个芯片一定要用10V供电吗?

网友:
如果将具体的电路贴上来,或者会有更好的或更恰当办法。

网友:
现在的处理方法就是用电阻分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