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25频繁复位,时钟会不会慢

楼主:
8025要求通讯在0.95秒完成,假如没有完成,8025总线时间溢出复位,会不会导致8025时钟变慢呢???大侠们分析一下吧

网友:
今天的论坛有问题吗?  我在做一个实验,频繁给设备上电,下电,这个时候8025的时钟会变慢,不知道原因出哪里了,坛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8025是一个I2C接口的时钟芯片吗?这样它应该是从,应该是你主机发信号过来的啊,可能是你主机那边发信号就慢慢了呢,会不会有什么电容充放电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25是一个I2C接口的时钟芯片吗?这样它应该是从,应该是你主机发信号过来的啊,可能是你主机那边发信号就 ...

8025是时钟芯片,秒我是用MCU的软时钟,初始化的时候我会读一次8025。

网友B:
问题找到了,很尴尬。是软件问题,初始化的时候把时间写到802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找到了,很尴尬。是软件问题,初始化的时候把时间写到8025了。

解决了就好,下次就有经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