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与预防PCB电路板短路?

楼主:
转自:印刷电路世界
pcb电路板短路是最为常见的问题,出现短路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pcb电路板已经达到了一定的使用年限。第二种情况就是pcb电路板生产中检查工作不到位等。但是这些生产中小小的失误,对整个pcb电路板的危害是很大的,很有可能造成报废情况。那么我们该如何检查和预防电路板短路,下面小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发现有短路现象。拿一块板来割线(特别适合单/双层板割线后将每部分功能块分别通电,一部分一部分排除。

  2、小尺寸的表贴电容焊接时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电源滤波电容(103或104),数量多,很容易造成电源与地短路。当然,有时运气不好,会遇到电容本身是短路的,因此最好的办法是焊接前先将电容检测一遍。

  3、如果是人工焊接,要养成好的习惯。

  (1)首先,焊接前要目视检查一遍PCB板,并用万用表检查关键电路(特别是电源与地)是否短路;

  (2)每次焊接完一个芯片就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源和地是否短路;

  (3)焊接时不要乱甩烙铁,如果把焊锡甩到芯片的焊脚上(特别是表贴元件),就不容易查到。

  4、 在计算机上打开PCB图,点亮短路的网络,看什么地方离的最近,最容易被连到一块。特别要注意IC内部短路。

  5、 使用短路定位分析仪,如: CB2000短路追踪仪,QT50短路追踪仪, ToneOhm950多层板路短路探测仪等。

  6、如果有BGA芯片,由于所有焊点被芯片覆盖看不见,而且又是多层板(4层以上),因此最好在设计时将每个芯片的电源分割开,用磁珠或0欧电阻连接,这样出现电源与地短路时,断开磁珠检测,很容易定位到某一芯片。由于BGA的焊接难度大,如果不是机器自动焊接,稍不注意就会把相邻的电源与地两个焊球短路。

  pcb电路板的检查工作不容忽视,每一个步骤都要做好检验工作,必须细心对待,生产过程中不能放过任何一处可疑点,这样能减少返工率和产品报废率,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这种短路是焊盘设计有缺陷啊,周围应该加阻焊层。。

网友:
焊接的技术不高导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