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看一下,计算滤波器的电容和电感,最好有过程,不胜感激

楼主:
输入300V直流电压,输出220V 50HZ正弦交流电,负载电阻220欧姆,想计算一下电容和电感的数值,最好有过程,谢谢大神

网友:
没办法计算。
楼主的图,不是电原理图,而是框图,图中甚至连万用表和示波器(可能用于监测)都画出来了,但却没有具体电路,如何计算?

网友A:
从左上角框里面的波形看,这部分像是要产生PWM波。
那么该系统可能是用PWM控制四支IGBT。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图中的L和C应该是谐振于50Hz。因为直流300V还不到交流220V的峰值,LC不工作于谐振状态是无法输出交流220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计算。
楼主的图,不是电原理图,而是框图,图中甚至连万用表和示波器(可能用于监测)都画出来了,但 ...

这时MATLAB仿真图,单相逆变电源的仿真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左上角框里面的波形看,这部分像是要产生PWM波。
那么该系统可能是用PWM控制四支IGBT。如果是这样的话, ...

在MATLAB仿真时,是可以输出220v交流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时MATLAB仿真图,单相逆变电源的仿真图

我当然知道这是单相逆变。
既然是仿真,而且仿真能够工作,那么看看仿真图中元件参数就是了,何必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MATLAB仿真时,是可以输出220v交流电的

“在MATLAB仿真时,是可以输出220v交流电的”
我在3楼已经说过,LC谐振时可以输出交流220V有效值。
LC作为PWM滤波时,不能输出交流220V有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MATLAB仿真时,是可以输出220v交流电的

劝你一句:看看《电路分析》、《电工学》这类教材,把“谐振”(包括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弄清楚,再考虑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