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电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开始在用了,现在还有电!

楼主:
转自:著名的PCB哥
不知道下面这张图有多少D友曾经见到过。

对,只能说是“曾经”了,因为当我想静下来说它的时候,它已经没有了,我找遍了各个可能找到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图中所说的20年不断电,谦虚了!有很多说法认为,这种核电池,可以放电千年。

不过据可以考证的资料,还没有人陪这块电池做这个放电时长的实验!

什么是核电池?

      这是一个问题,说到核电,大家第一个想到了可能是有很大很大“烟囱”的核电站。

话说,那根本就不是“烟囱”好吗?人家正经的名字叫做“冷却水塔”~

      核电池又叫“放射性同位素电池”,它是通过半导体换能器将同位素在衰变过程中不断地放出具有热能的射线的热能转变为电能而制造而成。
半导体换能器?好像在哪里听说过,好像也见过呀!~
      核电池已成功地用作航天器的电源、心脏起搏器电源和一些特殊军事用途。就像下图这颗核电池,它只有一枚硬币的厚度,电力暴强,它也是使用非常安全的“核电池”。可用于手机充电,可以让你的手机不充电却能使用5000年。

Oh my 嘎哒!5000年!能用到海枯石烂了!~

很多太空车上用的也是类似的核电池~

      核电池是通过利用微型和纳米级系统开发出的一种超微型电源设备,这种电池通过放射性物质的衰变,释放出带电粒子,从而获得持续电流。

网友:
核电池的分类
      按照所能提供的电压高低,核电池可分为高压型(几百至几千V)和低压型(几十mV—1V 左右)两类;按照能量转换机制,它可分为直接转换式和间接转换式。
      更具体地讲,包括直接充电式核电池、气体电离式核电池、辐射伏特效应能量转换核电池、荧光体光电式核电池、热致光电式核电池、温差式核电池、热离子发射式核电池、电磁辐射能量转换核电池和热机转换核电池等。

核电池到底是怎么实现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一直在用,到现在还有电的呢?
      上面这些又是原理又是分类的,听着就乱!不过不用管它,今天咱们能搞清楚核电池的基本工作原理和基本结构就可以了~~

      不过其实说的明了一些,核电池的原理和核电站的原理是基本类似的,只是核电站用到的是裂变,也就是在一个中子的轰击下,铀235分裂成两个中等大小的原子核,并放出两到三个中子。而核电池用到的是同位素的自身衰变,在自身衰变的过程中产生热量,用于“发电”~

下图是一枚典型的核电池的内部结构图,下面我们来做一次简单了解

在核电池的中心密封有放射性同位素源,放射性同位素发生自身衰变,在衰变过程中发出热量,其外面是热离子转换器或热电偶式的换能器。
说白了,核电池用到的也是类似的技术,只是核电池的热量不是来自外界的温差,而是电池内部的同位素源,最后,在换能器的外层为防辐射的屏蔽层,最外面一层是金属外壳。

这层金属外壳就像是铅盒,可以完全屏蔽电池内部所有的射线和辐射,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健康威胁,所以核电池并不“危险”

      这样说的话,这个听起来有些高大上,又有些“危险”的核电池,是不是被扒的比较彻底了呢?其实就是这样的,原理上呢,并不是那么复杂,不过实现的过程和工艺条件就比较严苛了,大家可以仅作了解和参考,千万不要尝试自己DIY一枚核电池哦,当然,你也得先找到同位素才行啦~

网友:
信一部分,另一部分别信。
楼主第二幅图中标注HEAT SOUSE那部分,下面括号中写着氧化钚。一者这个东西剧毒,二者提纯后可以做原子弹。外面的壳标注Be CASE,铍这种金属也是剧毒,而且非常贵。
即使这两样东西都有了,靠那点温差用热电偶发电,那个电力离“爆强”差好几个数量级。

网友:
极其危险。

网友:
核电池也是有寿命的,两艘旅行者号飞船以及去年刚刚掠过冥王星的新视野号飞船都是由核电池供电的,设计寿命约50年,使用十千克级质量的核燃料。一枚硬币大小的核电池能支持手机使用5000年,纯属白痴级的瞎扯蛋。目前的核电池效率不高,硬币大小的核电池根本带不动手机,更别说带几千年。根据电池核材料的质量、总放射能和转换效率就能计算出总容量,同时还有个功率问题。飞船上的核电池利用了外太空的低温,效率比楼主图中的核电池高多了,就这,50年的使用寿命,几十瓦的输出功率需要几千克到十几千克的核材料,一枚硬币的体积能装下多少核材料,更别说其中大部分都是防护材料。硬币大小的核电池,估计也就能带个液晶电子表,用几十年没问题,再长也别指望了。

网友:
"可以完全屏蔽电池内部所有的射线和辐射"
弄不好会整出核泄漏事故,信不信

网友:
核垃圾回收成问题,这种技术不大可能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