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电池管理样片BQ76PL455A-Q1的新玩法

楼主:
1、这个片子比较高端。下订单时一看价格眼睛就给闪了一下。确实贵啊。按照说明,这个追逐的是电动汽车的风头,不贵才奇怪呢。因为,如果确实用得好的话,延长电池寿命,提高充电性能的实际收益一定是远大于芯片的价格的。
因为电池的性能从制造时就是分散的,所以充电时一定是性能差的充电多,放电块,拖着大家都好不了。每个电池都监测,成本太高。那么TI的芯片就是1个管16个,明显提高了效率。这个芯片还有一个可能的应用场景,就是光伏电池阵列的性能检测。因为光伏发电也是用大规模的电池阵列来串并联的,同时也存在串联光伏板的性能变差时如何去发现和更换的问题。
2、BQ76PL455A-Q1的特点就是监测不同的故障情况,如过压,低电压,超温,通讯失效,同时还有6个GPIO端口用来附加的控制和编程功能。最多可以检测16个电池的性能,而且如果不够16个,就按照顺序连接在前面低编号的Vsense端口上,把高编号的空出来就可以了。
不过,适应这样应用有个小问题,就是每个Vsense的绝对值是5.5V,也就是不经转换,最大可以检测5V电池的电压。通常用的充电电池18650等都是4.2V,可以直接检测,如果对于光伏电池,其开路电压一般都是35-42V的电压,不经过转换,是不能直接加在Vsense端口的。当然,这样的差别可以用大分压电阻来分压降低成本。
3、具体在电池阵列的接法如图。

4、这样的芯片,在高性能电动车上应用起来是非常有必要的。串并联的电池越多,这样的监控效果就越好。这样最大的避免了最弱的一组电池对整体性能的影响,也可以对特殊的电池直接更换,这样避免整体更换,延长使用寿命,肯定比电路增加的要省得多。

网友A:
多节锂电池组最重要的问题的动态平衡问题,关系到电池组寿命
楼主是在搞电动车电池哦,这个BQ76PL455A-Q1可是监控锂电池组的高端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节锂电池组最重要的问题的动态平衡问题,关系到电池组寿命
楼主是在搞电动车电池哦,这个BQ76PL455A-Q1 ...

电动车菜鸟1枚,光伏电池知道一点点。这个是真高端片子

网友:
楼主方便留个qq,交流一下!

网友B:
这个样片好,请问楼主,样片要怎么样申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样片好,请问楼主,样片要怎么样申请?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