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电机驱动电路波形干扰

楼主:
       作为一个控制专业的童鞋,最近迫于无奈,开始做直流有刷电机的驱动器了,调试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望各位路过的大虾能帮小弟一把。      说了一堆废话,现在开始正题吧。
      电路原理简介:整体电路拓扑选用经典H桥模式,由于硬件结构不是我们擅长的部分,所以选用了IPM(智能功率模块,里面集成了驱动芯片和H桥电路),该模块使用方法是,主功率供电24V,控制端供电12V,二者独立供电,INPUT端输入4~8V来控制不同的输出PWM波的占空比,在两个桥臂的下端分别接10m欧的无感电阻,然后经过信号调理电路给控制器,控制器经过调解输出一个模拟电压信号,接着输入到IPM模块的INPUT端,最终就构成了整个闭环的控制回路。

      遇到的问题:当IPM工作时,A、B输出端能正常产生PWM波,但是在MOSFET管的开关状态进行切换时,主功率电源有200mV左右的波动,并且在控制回路中也发现有等幅度的波动存在。尝试了在主功率供电端并接了1000uF和0.1uF的电容,同时在IPM引脚附近并接了0.1uF的电容,发现问题并没有改善。

     PS:1.功率地和控制地之间通过磁珠进行单点共地。
       2.附件图片中的黄色波形是H桥电路输出的PWM波形,紫色波形是主功率电源的干扰波形(此通道用的是交流耦合,所以没有直流分量)
       3.附件中的PDF是IPM技术文档,我们选用的WSA38型号的IPM。

    最后,衷心的恳请各位大虾提供宝贵意见,再次感谢!

IPM资料

网友:
负载变化,导致电源电压有波动,那是很正常的事。
如果电源电压的波动并不影响共用电源的其它部分工作,那就不必理会它。
如果电源电压的波动影响其它部分的工作,其它部分加滤波。

网友A:
24V电源上产生200mV的干扰,这不算大。作一般的处理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电源上产生200mV的干扰,这不算大。作一般的处理即可。

问题是,1. 无论怎么加电容,都没有改善;
2.  从采样电阻采出来的电压波形中也有200mV的波动干扰,本来信号就比较小,加上200mV的波动,压根就用不了了

网友:
1、加电容也要看加在什么地方。再者,有些干扰是不可避免存在的。所以才出个名词叫电磁兼容,即然叫“兼容”,就不是要把干扰完全去掉,
2、用示波器测量时,接地点也是有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