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脱机烧录&STLINKV2量产版正式量产

楼主:
直接上图,准备在TB接点单。具体功能参加我之前的帖子,更改外观,程序用EEPROM加密存储,寿命更长。外观更美观,全套资料包括烧录码有时间再上传,有需要的懒得做的可以到TB买成品或半成品,定制烧录模式,方便生产或给客户自己烧录(定制烧录次数及ID加密)。敬请多关注。(TB发布也得等闲下来才能了)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做太多器件了,不需要那么多,电路很简单,核心在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做太多器件了,不需要那么多,电路很简单,核心在算法

含有全功能STLINK,器件就得这么多,315M遥控器烧录寿命长

网友:
你的是不同固件吧?

网友B:
价格实惠不, 要2套 简单能烧的就行了, 得多少呢,

网友:
支持是必须的啦!我也是网上找的开源的脱机烧写资料,正准备弄一个呢,有现成的便宜的话就不费事啦

网友C:
不懂啊,求科普,这东西和淘宝上买的像U盘一样的STLINK有啥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懂啊,求科普,这东西和淘宝上买的像U盘一样的STLINK有啥区别

装载脱机烧录固件,可脱机烧写。还有是全功能的STLINK,包括SWIM、JTAG、SWD (STLINK固件和脱机烧录固件不能同时存在需要用哪个烧哪个,外部预留SWD烧录)带有外部LCD接口,可显示脱机程序校验和及版本信息烧录次数等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实惠不, 要2套 简单能烧的就行了, 得多少呢,

暂时只做了十几套给产线用的,还没上线,等产线使用稳定后发布。价格嘛,成品打算卖50,DIY套件卖40
(都不包含USB线和杜邦线)。提供技术支持,给两个固件(一个V2的固件,一个自己写的脱机烧录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载脱机烧录固件,可脱机烧写。还有是全功能的STLINK,包括SWIM、JTAG、SWD (STLINK固件和脱机烧录固件 ...

哦,好深啊。估计以后会用上,先收藏了

网友:
好, 做好了记得发给信息给我啊。

网友:
量产了吗?

网友:
产线实验下来发现偶尔会丢码,可能是外挂的EEPROM质量或者在读写的过程中有问题。虽然是偶尔的现象但也不能说完全成功,还得改改。实在不行只能取消EEPROM当存储器了,直接把程序存储在FLASH里

网友:
楼主,这个东西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