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大神帮忙解决问题

楼主:
图片上的1  上边写的3.3v为什么加了电容
2的地方vpp是哪里?
3的地方3.3v是接3.3v电源还是表示输出3.3v?

图

网友A:
看不到图,当然也就找不到1、2、3和Vpp以及电容。
顺便说一句:Vpp通常用来表示交流电压的峰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当然也就找不到1、2、3和Vpp以及电容。
顺便说一句:Vpp通常用来表示交流电压的峰峰值。

不好意思  图片没传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图片没传上去

图片上的1  上边写的3.3v为什么加了电容
2的地方vpp是哪里?
3的地方3.3v是接3.3v电源还是表示输出3.3v?
1.  通常来说,最好给每个vcc、vdd之类的引脚都加去耦电容,加几个加多大一般数据手册上会有要求。2. vpp在哪里要在电路图中寻找。一般来说这个都是接仿真器或者编程器的专用引脚。但是从图上看,这个应该是复位引脚。
3. 3的地方表示输入

网友C:
原理中,“网络标号”就是给网络(或者说是线的连接)一个名字。凡是安全相同的网络标号,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图片没传上去

上面二位都说过了。
同一付图中,标号相同的线是联接在一起的。(3)处标注+3.3V,引脚为VDD,即芯片电源引脚,那么(1)处这个引脚也是接3.3V电源。
Vpp看不出是什么。

网友:
一般这些电容都是旁路或是去耦电容!楼上几位的说的很对!

网友D:
你先把网络标号这个东西的定义看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中,“网络标号”就是给网络(或者说是线的连接)一个名字。凡是安全相同的网络标号,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通常来说,最好给每个vcc、vdd之类的引脚都加去耦电容,加几个加多大一般数据手册上会有要求。2. vpp ...

好的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先把网络标号这个东西的定义看一下就行了

嗯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