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测试

楼主:
我做了漏电测试的板子,可是仪器现在不漏电,我想试试这个板子好不好用,有什么办法可以模拟漏电么?

网友A:
火线通过电阻接地?我也不太懂,等大神科普。

网友:
模拟漏电,,,,
是设备漏电吧?不甚理解

网友B:
你所说的“漏电测试”具体是什么意思?
民用的人体漏电保护?电气设备对地绝缘电阻?设备电源输入端对外壳的抗电强度?
说清楚才好提出意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漏电测试”具体是什么意思?
民用的人体漏电保护?电气设备对地绝缘电阻?设备电源输入端对外壳 ...

老师  你说了这么多种  我本来就不太懂 现在更糊涂了  我只懂得你说的第二种  第一种和第三种,特别是第三种 我都不懂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拟漏电,,,,
是设备漏电吧?不甚理解

我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线通过电阻接地?我也不太懂,等大神科普。

分好多种呀原来

网友:
做的是耐电压测试仪?
咋样,订购一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  你说了这么多种  我本来就不太懂 现在更糊涂了  我只懂得你说的第二种  第一种和第三种,特别是第 ...

第一种,是交流市电的两根线(单相)或者三根线(三相)对大地漏电达到一定数值时立即跳闸,目的是保护人身安全。
第二种,是测量设备带电部分对外壳的电阻。例如电动机,测量绕组对铁芯的电阻。
第三种,测量设备电源输入端以及其它可能带电的位置(例如实验室用可调电源的输出端)对人体可接触到的部分(例如金属外壳)能够承受多高电压,以漏电流达到一定数值(例如1mA)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  你说了这么多种  我本来就不太懂 现在更糊涂了  我只懂得你说的第二种  第一种和第三种,特别是第 ...

你做的是什么“漏电测试”,到现在各位包括我在内,也没有弄懂。
还是详细说明一下“漏电测试”目的是什么吧。

网友E:
我猜测楼主的意思是,他家的仪表有可能会漏电,为了防止漏电造成安全事故,所以做了一块电路板,这块板子用来检测仪表漏电与否。现在的问题是,仪表没有漏电,所以楼主不知道如何测试这块板子的功能是否正常。

楼主没有交待的问题很多,比如这块板子是内部测试用,还是当成产品或者赠品给客户使用?板子是内置于仪表内部,还是独立于仪表单独使用?应用场合不一样,目的不一样,测试方法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看起来,问问题和描述需求真的是一门学问。我碰到过一些客户,的确会如书上所说,不知道自己的具体需求,产品经理要从客户大量细碎的描述中找到需求,并归纳总结。不理解的地方,还要提问以引导客户。

楼主现在就处在这种情况,没人能理解楼主的目的和需求,需要引导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是交流市电的两根线(单相)或者三根线(三相)对大地漏电达到一定数值时立即跳闸,目的是保护人身安 ...

谢谢老师的详细讲解  我是想做第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猜测楼主的意思是,他家的仪表有可能会漏电,为了防止漏电造成安全事故,所以做了一块电路板,这块板子用 ...

你咋啥都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猜测楼主的意思是,他家的仪表有可能会漏电,为了防止漏电造成安全事故,所以做了一块电路板,这块板子用 ...

不过我找到方法测了,用调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师的详细讲解  我是想做第一种

第一种漏电变换器市场上有成品出售,市场上的漏电保护器都有测试按钮。
漏电保护器测试的原理,是用一支电阻造成额定不平衡电流(国家标准好像是15mA)通过电流互感器,漏电保护器应该立即跳闸。
自己测试的话,原理相同,只要用额定不平衡电流通过互感器,保护动作了就是符合标准。
当然,这个不平衡电流若是可变的,找出保护动作点,正如14楼你所说用个调压器,就更好了。

网友:
这还不容易,你都做出板子了,直接针对的找个东西来搞点破坏,让漏电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漏电变换器市场上有成品出售,市场上的漏电保护器都有测试按钮。
漏电保护器测试的原理,是用一支 ...

多谢老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是交流市电的两根线(单相)或者三根线(三相)对大地漏电达到一定数值时立即跳闸,目的是保护人身安 ...

您说的是安规老三样吧,常规漏电流就是第一种啊,第二种是接地电阻测试  第三种是耐压击穿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