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问题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
测得各节点波形如图           +12V波形
                                   M1 2脚输入波形
                                   M1 4脚输出波形
                                              +5V波形
问题:1. M1 2脚和4脚处为啥会产生像震荡一样的波?
          2. 现在+5V处在经过滤波后仍有ACDC的产生的尖峰,要怎么消除?

网友A:
在有波峰的M124脚都加去耦电容试试。输出的电容在实物上走线长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有波峰的M124脚都加去耦电容试试。输出的电容在实物上走线长不长?

走线不长

网友B:
最好看一下电源的纹波,电源就不稳定,这些都没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看一下电源的纹波,电源就不稳定,这些都没意义。

这是B1 4脚输出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B1 4脚输出波形

不过你这电路看着就不稳定,AC -DC芯片做这么好吗,手册看了吗 后面需要什么的滤波,就一个220uF,100nF能解决问题吗,我仅知道根据波的形式,电容是要计算出来的,如果不会计算多试一下电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过你这电路看着就不稳定,AC -DC芯片做这么好吗,手册看了吗 后面需要什么的滤波,就一个220uF,100nF能 ...

厂家推荐电路就是后面接一个6.8uH的电感,一个220uF电容和0.1uF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过你这电路看着就不稳定,AC -DC芯片做这么好吗,手册看了吗 后面需要什么的滤波,就一个220uF,100nF能 ...

给你一个例子吧 参考一下,不一定能用,主要是想提醒你,这块需要计算,不会计算就多试一下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例子吧 参考一下,不一定能用,主要是想提醒你,这块需要计算,不会计算就多试一下电容

就是把电感换成磁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厂家推荐电路就是后面接一个6.8uH的电感,一个220uF电容和0.1uF电容

推荐电路你也完全相信啊,它是特殊条件下做的,包括PCB设计的走线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电路你也完全相信啊,它是特殊条件下做的,包括PCB设计的走线等等

那M1 2脚和4脚处的波形怎么会那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把电感换成磁珠?

你的这个电路中,这个6.8的电感,至关重要,什么都换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电路你也完全相信啊,它是特殊条件下做的,包括PCB设计的走线等等

那个ACDC模块是12V 3W的,资料上没有最大容性负载,资料上写的开关频率有100K,现在从+12V波形上来看频率也只有20K~30K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电路中,这个6.8的电感,至关重要,什么都换不了。

那能在L1后面再接一个磁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有波峰的M124脚都加去耦电容试试。输出的电容在实物上走线长不长?

12V后接得的回路不是只有两根线么,这两根线之间的距离远嘛?是平行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2V后接得的回路不是只有两根线么,这两根线之间的距离远嘛?是平行的吗?

这些电路都是在一块板子上的,距离不远,没有焊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些电路都是在一块板子上的,距离不远,没有焊线

能拍一下实物图参照看一下吗?按说你给的原理图上的这些应该不会出现这个状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例子吧 参考一下,不一定能用,主要是想提醒你,这块需要计算,不会计算就多试一下电容

现在只知道LC频率取模块开关频率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拍一下实物图参照看一下吗?按说你给的原理图上的这些应该不会出现这个状况的。

网友A:
C2在并联一个C2电容试试,看一下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2在并联一个C2电容试试,看一下波形。

C2上再并个多大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C2上再并个多大的电容?

和C2同等大小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你这电路看着就不稳定,AC -DC芯片做这么好吗,手册看了吗 后面需要什么的滤波,就一个220uF,100nF能 ...

π型滤波电容电感参数如何确定?

网友D:
滤波电感需使用功率电感,注意防止磁饱和,该电感可以用足够载流能力的磁珠电感替代,但滤波效果会稍差。另外,在滤波电感左侧最好加一级滤波电容,特别是负载较重或变化较大时,以免模块内部的滤波电容容量不足。ACDC的工作频率较高时,在滤波用电解电容上应并联一个小容量的瓷介电容,用于吸收高频纹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滤波电感需使用功率电感,注意防止磁饱和,该电感可以用足够载流能力的磁珠电感替代,但滤波效果会稍差。另 ...

现在用的是CD43功率电感,每个电解电容也都并了一个0.1uF的陶瓷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用的是CD43功率电感,每个电解电容也都并了一个0.1uF的陶瓷电容

需要看电感的手册,其额定电流必须大于最大负载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看电感的手册,其额定电流必须大于最大负载电流。

电流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