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
    图示有表示470字样的是什么器件?谢谢。

网友:
双向稳压用,TVS

网友:
用料十足啊!

网友:
空气放电管,一般是防雷的。

网友:
看这样子像气体放电管又像电感具体我也看不出来,如果是气体放电管的话应该后面会有加一个磁珠

网友A:
EPCOS的470V气体放电管直流击穿电压470,即施加100V/s的直流电压时的击穿电压值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空气放电管,电源电路里常用到,一般是过EMC测试的。

网友:
6楼说得对

网友:
气体放电管?

网友:
是气体放电管,防高压击穿、损坏电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COS的470V气体放电管直流击穿电压470,即施加100V/s的直流电压时的击穿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