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楼主:
这PWM波形的占空比是50%吗?

网友A:
从照片上看,占空比是50%多一点。
不知道楼主为何贴两幅照片。

网友:
占空比为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照片上看,占空比是50%多一点。
不知道楼主为何贴两幅照片。

点的时候多点了下,就出了两张。

网友:
目测是50%

网友:
楼主应调节示波器使波形的沿与Y轴重合,然后在X轴上数相邻沿间的刻度即可获知。

网友:
基本上是50%,可以用光标,测量一下高脉冲,低脉冲的宽度,这样更准确一些。

网友:
一般示波器应该有measure的选项,或者利用光标卡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