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pwm控制舵机程序

楼主:
谁有啊,求助,跪求,只要能让它从一个角度转到另一个角度就行
谢谢了,有的邮箱993789565@qq。com

网友:
基本都能用,具体忘了,不过基本能控制PWM就能玩转舵机的说

网友A:
用定时器输出脉冲信号就行了啊。一般是20ms吧。占空比和舵机的角度对应一下就好了。先让定时器输出某个脉冲,舵机处于一个角度。再变个合适的占空比,舵机就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定时器输出脉冲信号就行了啊。一般是20ms吧。占空比和舵机的角度对应一下就好了。先让定时器输出某个脉冲 ...

为什么不行

网友:
不行的原因有很多,要看具体情况。舵机坏了,时序不对,硬件连接不对等,一般是按标准时序来,测一下输出时序是否正常,舵机供电,和单片机连接,都好好检查一下。根据实验现象寻找原因。

网友:
自己移植,根据硬件修改一下程序,应该就可以啦

网友:
资料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