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1输出方波问题

楼主:
用的Tim3 ch2,翻转模式输出,我通过示波器观察到脉冲是-1.6V到+1.6V的脉冲,怎么不是0v到3.3V的脉冲?

网友:
原来是示波器交流耦合的原因,改成直流耦合就行了

网友:
其实,更简单的是先用万用表量测下,虽然是翻转,我好像记得能量测到电压的。o(∩_∩)o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