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335x开发板无法正常启动只打印‘ccccccc’

楼主:
求救!!我当前使用335x核心板搭载在自己制作的PCB底板上,启动方式设置为sysboot[15:0]:0b0100 0000 0000 0100,启动序列UART0:XIP:MMC0:NAND,但是上电后,上位机终端只打印'cccccc',无法进入uboot命令行,并且通过串口下载镜像失败,显示远程系统没有响应。
核心板已经烧写有镜像并在其他相同启动模式的底板上上电运行正常,可进入Linux系统,不知道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请各位朋友赐教。

网友A:
这是uart启动啊,看手册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AM335x_U-Boot_User%27s_Guide#UAR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uart启动啊,看手册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AM335x_U-Boot_User%27s_Guide#UART

...

起初我也很疑惑,开发板官方也是先在UART模式下烧写之后拨码改为NAND模式启动,可是之前所使用的开发板在烧写完成后也可以在这个模式下启动,后来查看TI手册发现它在不同的模式下是有不同的启动序列的,那么我这里使用的UART0:XIP:MMC0:NAND序列,不使用UART烧写是应该会向后查找IO,最终也会读取NAND使系统启动,不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起初我也很疑惑,开发板官方也是先在UART模式下烧写之后拨码改为NAND模式启动,可是之前所使用的开发板在 ...

对的,如果前面的都没有启动,就会从nand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如果前面的都没有启动,就会从nand启动

之前使用的是启扬的一款335x开发板,现在这块底板是为了添加FPGA做的,和之前那块在ARM这边差不多,我用万能表上电测了D15-D0这16位在核心板插排上的引脚,都与之前的启动状态相同,也就是sysboot[15:0]:0b0100 0000 0000 0100,也在这个启动模式下插入SD尝试启动过也仍然只是打印‘ccccc',通过串口重新烧写boot也失败,显示无法进行远程连接,按照启动序列来启动的话,UART和SD竟然也无法烧写,但是同一个核心板在之前的开发板上可以正常烧写并启动,所以不清楚还会有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谢谢您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