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NUCLEO_F411上体验javascript编程

楼主:
今天发现在NUCLEO-F411上可以运行javascript,其实就是espruino有个NUCLEO-F411的版本,简单尝试了一下,可以运行,效果也还不错。看起来,espruino编程类似Arduino,虽然没有MicroPython方便,但是也可以体验一下javascropt编程。
比如,控制LED:

LED1.write(1);
LED1.write(0);

也可以这样控制:

digitalWrite(LED1, 1);

读取按键:

digitalRead(BTN)

闪灯:

var on = 1;
function toggle() {
  LED1.write(on);
  on = !on;
}

setInterval(toggle, 100);

停止闪灯:

celarInterval();

等有时间,做个详细的测试,和MicroPython做个对比。

网友:
js要一统天下啊

网友A:
java虽然长期霸占排行榜第一,但是js的功能就弱了很多,排行榜上大约在第7名,比python差一些。

js编程也没有micropython方便,功能少一些。感觉上它是和Arduino看齐的,很多函数、功能都和Arduino类似。也有一个图形化编程工具。还能在平板上编程。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espruino-web-ide/bleoifhkdalbjfbobjackfdifdneehpo

网友:
从整体看,espruino的完成度和开放度不如MicroPython,扩展性上也不如MP。只是在资源需求上比MP低。它只需要128KB的Flash+8KB SRAM,MP的Flash要求至少是512KB。

此外,授权方式上,espruino是Apache2,MP是MIT,这些都决定了MP会更有前途。

网友:
dcexpert,涉猎真广,啥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java虽然长期霸占排行榜第一,但是js的功能就弱了很多,排行榜上大约在第7名,比python差一些。

js编 ...

我只是觉得现在在web开发中,js的流行度很好,然后后台也开始有涉猎了,如果采集终端也用js。。。。。。当然了,python也能同样实现,但是在web当中,影响力没有js大吧。光看整个语言的热门程度有时并不反应特定环境。就像学校排名和专业排名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觉得现在在web开发中,js的流行度很好,然后后台也开始有涉猎了,如果采集终端也用js。。。。。。 ...

那就争取在搞一个javascript的活动吧。晚上在ESP8266上也成功运行了j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争取在搞一个javascript的活动吧。晚上在ESP8266上也成功运行了js。

感觉这坑比pyb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坑比pyb还大

的确,嵌入式的js不等于PC上的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