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调度器是如何执行的,SysTick中断中又干了啥

楼主:
最近入门RTOS,首先看书了解了合作式调度器的应用,其基本思想是在主循环中不断执行调度函数,在SysTick中断中更新任务状态,程序我也大致看懂了。之后到了入门FreeRTOS遇到了困难,利用了stm32的官方例程,原理上的东西大致懂了,可在程序中是如何实现的呢,C语言障碍,没看懂。
首先是调度函数,函数函数是如何执行的呢?如下图,新建任务后执行调度函数,为什么没用循环,调度函数是一直运行的吗?在其C语言程序中哪里可见执行任务的代码?

SysTick中断中主要更新了任务状态,它是怎么轮询每个任务的呢,在中断中决定了下一个执行的任务吗?

可能我问的任务比较繁琐,大侠们如果有空回答重点即可,程序我还是慢慢凿吧,谢谢

网友: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学习rtos主要是学习例子和应用,而不是开始就纠缠细节。

网友A:
你没看到每个任务里while循环最后有个延时的函数吗,在那个函数里,系统就要查找所有已就绪的任务里优先级最高的那个,然后就通过调度器把任务切换到那个任务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到每个任务里while循环最后有个延时的函数吗,在那个函数里,系统就要查找所有已就绪的任务里优先级 ...

这个C语言没看太懂,延时函数中调度函数就直接切换任务了吗,任务函数难道不总是在SysTick中断中切换的吗

我昨天大致理解了在不用delay函数的任务切换,与合作式调度器基本相似,只是不需要在main函数中不断查询调度器然后执行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