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不太会,思路不清晰。

楼主:
       用proteus做的点阵LED汉字显示滚动。要求同时显示5个字,显示20个字以上。 我自己接了,也生成了一HEX文件,但是点阵屏显示出来的字会逐渐往左显示,但是!也会往上循环显示!而且字不是横着出现,是竖着而且倒的显示出来的。
       我用的是10个595移位寄存器和1个154译码器,还想知道怎么知道我是行列扫描还是列行扫描?或者说点阵的引脚接线我接错了???

#include
#include
sbit LSA=P2^3;
sbit LSB=P2^2;
sbit LSC=P2^1;
sbit LSD=P2^0;

sbit YJ_SCK=P1^0;
sbit YJ_RCK=P1^2;
sbit YJ_SA1=P1^1;

void RowLight(row);
void WriteContent(char dat);

unsigned char code tt1[]={自己要显示的汉字字模,这里没有详细列出来};

ma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k,m,x;
        char j;
        m=sizeof(tt1);
        while(1)
        {
                for(k=0;k                 for(i=0;i<16;i++)
                {
                        for(j=4;j>=0;j--)
                        {
                                x=32*j+2*i+k;
                                WriteContent(tt1[(x+1)%960]);
                                WriteContent(tt1[(x)%m]);
                        }
                        RowLight(i);
                        YJ_RCK=0;
                        _nop_();
                        YJ_RCK=1;
                        _nop_();
                }
        }
}

void WriteContent(char dat)
{
        char i,sd;
        for(i=0;i<8;i++)
        {
                YJ_SCK=0;
                _nop_();
                sd=dat&0x80;
                YJ_SA1=sd;
                dat=dat<<1;
                YJ_SCK=1;
                _nop_();
        }
}

void RowLight(row)
{
switch(row)
                {
                        case(0):
                                LSA=0;LSB=0;LSC=0;LSD=0; break;//0
                        case(1):
                                LSA=1;LSB=0;LSC=0;LSD=0; break;//1
                        case(2):
                                LSA=0;LSB=1;LSC=0;LSD=0; break;//2
                        case(3):
                                LSA=1;LSB=1;LSC=0;LSD=0; break;//3
                        case(4):
                                LSA=0;LSB=0;LSC=1;LSD=0; break;//4
                        case(5):
                                LSA=1;LSB=0;LSC=1;LSD=0; break;//5
                        case(6):
                                LSA=0;LSB=1;LSC=1;LSD=0; break;//6
                        case(7):
                                LSA=1;LSB=1;LSC=1;LSD=0; break;//7
                        case(8):
                                LSA=0;LSB=0;LSC=0;LSD=1; break;//8
                        case(9):
                                LSA=1;LSB=0;LSC=0;LSD=1; break;//9
                        case(10):
                                LSA=0;LSB=1;LSC=0;LSD=1; break;//10
                        case(11):
                                LSA=1;LSB=1;LSC=0;LSD=1; break;//11
                        case(12):
                                LSA=0;LSB=0;LSC=1;LSD=1; break;//12
                        case(13):
                                LSA=1;LSB=0;LSC=1;LSD=1; break;//13
                        case(14):
                                LSA=0;LSB=1;LSC=1;LSD=1; break;//14
                        case(15):
                                LSA=1;LSB=1;LSC=1;LSD=1; break;//15
                }
}

网友:
行列扫描还是列行扫描 需要有电路原理图才说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