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发热严重问题,请大神神助指点迷津,,

楼主:
各位好,小弟菜鸟一门,依据资源帖画了个pcb,搞到电路板焊接原件后,上电尝试后,发现了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两个AO4616发热严重,上5V电,电流达到4A以上。。。开始以为是焊接的问题,就行重新开始按照模块焊接并且验证无误后,在焊接其他的,搞到现在还是发热严重,研究电路图半天也不知道啥原因,,,~~~~(>_<)~~~~。。。在此还请做过想过设计的大神帮我看看,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电路图附上:

AO4616

AO4616

网友A:
在线等,,,还请各位帮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线等,,,还请各位帮帮

没有查到AO4616资料。
从图中看,是一支N沟管和一支P沟管封装在一起。
如有该管资料,贴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等,,,还请各位帮帮

另外,四路输入信号(PWMA_L等)幅度有多大?是否留出了足够的死区?AO4616是否有足够的散热面积?

网友C:
AO4616是封装一起的两个对管MOS,
如果其他驱动正常,AO4616的内阻在20毫欧左右,发热严重到多少度与4A以上的电流太大有关

可以更换功率大的MOS,且4A的电流要有散热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AO4616是封装一起的两个对管MOS,
如果其他驱动正常,AO4616的内阻在20毫欧左右,发热严重到多少度与4A以 ...

网友B:
楼主的电路,未说明PWM频率,也未说明4A是直流电源(5V)电流还是负载上的电流。
假定PWM频率50kHz,那么四支电容的容抗约8欧姆,即使负载(J1处)短路,电源电流也不可能达到4A之多。
怀疑楼主的管子有“共同导通”。

不知道您有何看法?

网友D:
PWM的频率多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未说明PWM频率,也未说明4A是直流电源(5V)电流还是负载上的电流。
假定PWM频率50kHz,那么 ...

看楼主的这样问法,驱动的死区时间没介绍,发热严重有可能是全导通了
建议楼主测试管子波形后,再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查到AO4616资料。
从图中看,是一支N沟管和一支P沟管封装在一起。
如有该管资料,贴出来看看。

好的,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M的频率多高?

我感觉好似和PWM没关系,主控不通电时,也发热严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未说明PWM频率,也未说明4A是直流电源(5V)电流还是负载上的电流。
假定PWM频率50kHz,那么 ...

共同导通?请问作何解释呢?我也是怀疑MOS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这样问法,驱动的死区时间没介绍,发热严重有可能是全导通了
建议楼主测试管子波形后,再分析

好的,谢谢啦,今天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这样问法,驱动的死区时间没介绍,发热严重有可能是全导通了
建议楼主测试管子波形后,再分析

是的,看到波形比较容易分析。
楼主提供的信息量太少,我们只能猜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共同导通?请问作何解释呢?我也是怀疑MOS管有问题

“共同导通”就是qwqwqw2088在9楼所说的“全导通”,指同一侧上下两支管子在某段时间里面都导通。
“共同导通”可能不是MOS管的问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啦,今天我试试看

搞开关电源,一台双踪示波器(四踪更好)必不可少。
两路波形所携带的信息,比一大段文字要多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共同导通”就是qwqwqw2088在9楼所说的“全导通”,指同一侧上下两支管子在某段时间里面都导通。
“共 ...

哦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开关电源,一台双踪示波器(四踪更好)必不可少。
两路波形所携带的信息,比一大段文字要多得多。

下午搞搞示波器看看,谢啦

网友:
4安肯定是短路了啊。你封装有没有画错。检查下。

网友:
请问你发热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