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77S具体使用方法 下载的软件 软件使用教程

楼主:
要用f28377s 做毕设 请问各位有没有很详细的软件下载说明和软件使用教程
看你们说的都好厉害的样子  各位帮帮忙 谢谢啦

网友A:
TI网站上的f28377s页,那里包括了所有可用的资料,如果能看完,并且掌握,你将是f28377s 的高手。

当然,短时间内不好掌握时,可以看看CCS的使用 ---  本论坛有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再看看f28377s 各模块的功能、TI的例程,掌握其编程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网站上的f28377s页,那里包括了所有可用的资料,如果能看完,并且掌握,你将是f28377s 的高手。

当然 ...

谢谢你! 我在TI网站看到了,也下了软件。
再请问一下:F28377s各模块的功能 比如它给的每个管口给的说明(不知道叫的对不对 例如 ADCIN14 类似这些) 请问有没有中文的一些讲解。  因为是入门 所以有点无从下手

网友:
没有中文的。

网友A:
楼主的附件没用,要看这个:
查看详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附件没用,要看这个:
http://www.ti.com/lit/ug/spruhx5c/spruhx5c.pdf

两千多页这个,看完就牛逼了。,我现在都只看了一点点,还没开始玩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附件没用,要看这个:
http://www.ti.com/lit/ug/spruhx5c/spruhx5c.pdf

版主,我有个疑问,28377s跟28377d,只要是一样的封装,是不是pin对pin兼容的?硬件不需要做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有个疑问,28377s跟28377d,只要是一样的封装,是不是pin对pin兼容的?硬件不需要做修改?

我没用过这个芯片,仅简单看了它的某些说明书。特别对其封装情况更是没有仔细对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千多页这个,看完就牛逼了。,我现在都只看了一点点,还没开始玩板子

实际上,我感觉C2000器件,都差不多的,同一功能的外设其使用方法几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