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考虑SRAM速度限制的情况下,28335外部RAM的速度可以做到和内部RAM一样吗

楼主:
不考虑SRAM速度限制的情况下(一般SRAM都可以达到140MHZ),28335外部RAM的速度可以做到和内部RAM一样吗???
打算给28335接个外部RAM,把所有程序都放在ram里面跑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A:
再请教一个问题,28335的指令是32bit还是16bit的?如果我把程序放到外部RAM的话,外部RAM用32bit和16bit的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一个问题,28335的指令是32bit还是16bit的?如果我把程序放到外部RAM的话,外部RAM用32bit和16bit ...

32位DSP的指令当然是32位的,看器件手册,务必仔细读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位DSP的指令当然是32位的,看器件手册,务必仔细读懂。

但是我看文档《TMS320x2833x, 2823x System Control and Interrupts》里面有这么一句
Up to two 32-bit instructions or up to four 16-bit instructions can reside within a single 64-bit access. Themajority of C28x instructions are 16 bits,

网友B:
这么做是为了降低成本,类似的,外扩存储器时通常都采用16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做是为了降低成本,类似的,外扩存储器时通常都采用16位的。

所以说指令也会有16bit?如果外部RAM用32BIT会不会快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指令也会有16bit?如果外部RAM用32BIT会不会快一些

32位系统可能会有少量16位指令,还有的系统可以兼容运行16位甚至8位指令。用外部RAM可以比FLASH快,但这与指令位数无关,而是存储器的读取速度决定的。

网友:
如果只是做数据存储,片上SRAM资源太少,可以采用IPS3204JSQ SQPI PSRAM,容量4MB,最高时钟104MHz,只要有SPI或Quad SPIJ接口就可以使用,价格还非常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