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和DS1302时钟设计程序按键调时问题,高手请帮助解决

楼主:
我写了一段基于STC89C52RC与DS1302以及八位共阴数码管的时钟设计,但是现在按键调时时 (时分秒)十位不进位,也就是说当调分时,从01。。。。。10再加一又到01了怎么回事?请高手帮助解决一下。谢谢

Timer key.c

网友A:
个位的两个数码管正常变化,十位的数码管,没反应,是吧。单独写一个让十位显示某个数字的程序。确认硬件正常,每次进位,调用一下让十位显示内容的程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位的两个数码管正常变化,十位的数码管,没反应,是吧。单独写一个让十位显示某个数字的程序。确认硬件正 ...

谢谢,我尝试一下

网友:
不行实现不了,水平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