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天线

楼主:
有人用过陶瓷贴片天线的吗?
不是wifi 蓝牙的 433M左右的

网友:
用过,好像不如弹簧天线效果好。

网友A:
陶瓷天线性能有限,优势仅仅是体积小,而433MHz频率太低,陶瓷天线的性能更差,多数情况下不宜选择,除非通讯距离很短。既便短距,使用所谓的“弹簧天线”效果更好、成本更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陶瓷天线性能有限,优势仅仅是体积小,而433MHz频率太低,陶瓷天线的性能更差,多数情况下不宜选择,除非通 ...

前公司的产品就有用到陶瓷天线的,进行定位用。个人真切感觉到性能不好用。因为调定位非常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公司的产品就有用到陶瓷天线的,进行定位用。个人真切感觉到性能不好用。因为调定位非常折腾

陶瓷天线有明显的方向性,用做场强法定位,纯属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