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高速电路板设计

楼主:
有没有需要高速电路板设计的啊?

网友:
多高速的啊

网友A:
10 Gbps GTX , 6.6Gbps
ddr 1666Mhz 三通道
lvds 500 多兆吧,信号带ssc扩散。

随便放几个 睁眼就能想起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 Gbps GTX , 6.6Gbps
ddr 1666Mhz 三通道
lvds 500 多兆吧,信号带ssc扩散。

随便放几个 睁眼就能想 ...

高到爆表

网友:
这个速度 对 xilinx 6/7 系列的FPGA来说 都是一般了
随便拉对 IO 对, LVDS 都能跑到 800MHz,
1G也能跑,那个 方方面面都得配合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