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语言写上位机

楼主:
大家用什么语言写上位机?各抒己见,互相学习
单选投票 , 共有 153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12.42% (19)
19.61% (30)
20.26% (31)
2.61% (4)
0.00% (0)
30.07% (46)
2.61% (4)
4.58% (7)
7.84% (12)

网友A:
Qt可以用C++或者QML来写界面,在后续选项中都有包含
你这里还缺少了VB,估计VB也会占不少的比例。

网友B:
没写过上位机,难道没有用c写的吗

网友C:
这个投票设置有bug,QT是什么语言?QT既可以用c++,也可以用pytho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写过上位机,难道没有用c写的吗

汇编也可以写,但是开发效率太低,C写效率也低,所以用C的也比较少

网友:
本人用的就是QT

用的是C++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Qt可以用C++或者QML来写界面,在后续选项中都有包含
你这里还缺少了VB,估计VB也会占不少的比例。

据说VB已经很少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投票设置有bug,QT是什么语言?QT既可以用c++,也可以用python。

Qt继承自C++,它有自己独特的的类

网友:
引用 网友D:
Qt继承自C++,它有自己独特的的类

恩恩。ok。

网友:
驱动里面用C开发。 上层的软件几乎看不到C。
C++和C#多些。

网友E:
为什么没有labview呢?看来上位机界面C#要简单些,要是驱动的话,估计得用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没有labview呢?看来上位机界面C#要简单些,要是驱动的话,估计得用C了

第一个就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汇编也可以写,但是开发效率太低,C写效率也低,所以用C的也比较少

如果开发的上位机需要涉及驱动那用什么写,比如sata,usb什么的

网友:
把matlab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开发的上位机需要涉及驱动那用什么写,比如sata,usb什么的

驱动通常是用c/c++单独开发的。界面和驱动应该单独开发。

网友:
大家呼吁一下,开个上位机板块吧,哈哈

网友:
用MATLAB的gui写过,简直酸爽

网友:
qt.绝对是qt
再用脚本,比如原生的qscript或者 qtlua pyqt简直不能再酸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