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超微功耗小封装三端可调稳压恒流IC

楼主:
如有推荐请发至email:     2985633096@qq.com

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
“超微功耗小封装三端可调稳压恒流”
又要稳压,又要恒流,这可不好办。还要超微功耗,更不好办。

网友:
稳压,就不能恒流了。
可能楼主表述有误,或者应该是恒流限压、稳压限流。

网友:
稳压恒流,你的功耗与负载还有意义吗

网友:
要求可调节可随意输出恒稳定的电压与电流静态功耗很低,小尺寸类似LM317,现在有没有纳米石墨烯这样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