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电脑温度监控系统

楼主:
       本次更新主要是整理了一下上位机,上位机将从MicroPython小板发送过来的温度数据显示在对应的文本框内,软件还提供了一些其他的辅助功能,先看看截图吧。

       由于手上只有2个DS18B20温度传感器,所有只做了2路温度显示,温度大约每2s刷新一次,如果选中高温报警,则温度大于32度温度值将显示红色。(这里32是随便设的,只是为了测试,后期会让用户自定义温度报警值)。如果点击图中一键关机按钮,电脑会在一分钟内(也可以设置为立即)自动关机。同样,一键重启被点击,会使电脑在一分钟内(也可以设置为立即)立即重启。右边的远程是允许用红外或无线来实现以上功能,目前手头没有无线模块,红外代码正在研究中。
下面的关于串口设置的就不用说了。

下面上几张功能图:

py代码也附上来吧,虽然比较简单。

<font size="3">from pyb import Pin,UART,Timer
from ds18x20 import DS18X20

uart=UART(1,115200)#串口1,波特率115200
tim=Timer(1,freq=5000)
tim.counter()
tim.freq(0.5)
Pin("Y11",Pin.OUT_PP).low()#GND
Pin("Y9",Pin.OUT_PP).high()#VCC
pyb.delay(100)
DQ=DS18X20(Pin('Y10'))#DQ
while True:
    BoardTemp=DQ.read_temp(DQ.roms[0])#读取第一个DS18B20的温度
    BoardTempStr='%.3f' %BoardTemp#将浮点数转换为字符串
    HardTemp=DQ.read_temp(DQ.roms[1])#读取第二个DS18B20的温度
    HardTempStr='%.3f' %HardTemp#将浮点数转换为字符串
    Temp=BoardTempStr+','+HardTempStr+'\r\n'#将2个读到的温度值组和成一个字符串
#    uart.write('DS18B20当前温度:')
    uart.write(Temp)#串口发送给上位机
#    uart.write('℃')
#    uart.write('\r\n')
    pyb.delay(2000)#大约2s刷新一次数据
</font>

话说输入捕获一直没有弄好,有没有人弄过,指点指点啊。

网友A:
一键重启和一键关机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键重启和一键关机是怎么做的呢?

用Process.Start()方法调用系统进程就可以实现。

网友C:
上位机也是python写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Process.Start()方法调用系统进程就可以实现。

ok,那你上位机是用什么工具和语言写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也是python写的吗?

这个是用C#写的,python有点力不从心,也在看python的GUI编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k,那你上位机是用什么工具和语言写的呢

这个是用C#写的,vs2008,,python还是玩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用C#写的,vs2008,,python还是玩不转。

恩恩,不错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