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水管道流量计,一体式饮用水流量计 现场安装读数不准问题

楼主:
回水管道流量计手机:15861727050
回水管道流量计第一个菜单:语言选择,用户可以成中文和英文2种。
第二菜单:测量管径,当电磁流量计口径一定时,在出厂调试时需要将此设置和流量计同口径。
第三菜单:回水管道流量计仪表量程,这项作用是可以改变电流输出和脉冲输出,为的是和二次仪表和计算机上的量程可以对应起来。
第四菜单:回水管道流量计流量零点手动功能,此功能用户不能随意操作,一般是生产厂在标定流量计使用。
第五菜单:回水管道流量计测量阻尼时间,目的是有些场所液体介质流量很不稳定,看上去流量数值跳动很厉害,我们通常把阻尼时间调大,也就让流量计采样时间放长,人为改变仪表采样时间,让流量数值看上去更加稳定。第六菜单:小信号切除,此功能可以用来把小的干扰信号进行切除,当流量低于切除值以下就不会显示,而且不会产生瞬时和累积。
第七菜单:回水管道流量计小信号切除方式,用途允许和禁止进行小信号切除设定。
第八菜单:回水管道流量计用于当流量计在现场安装反了,或安装时显示屏对着墙角,没有办法看到显示数值,我们可以通过此功能对流量方向进行变换。省了重新安装的麻烦。
第九菜单:回水管道流量计反向测量允许:这个功能一般工厂很少用,只有一些特殊的场所在进行正向流量测量之后,需要进行反方流量测量。此时选择电磁流量计那是很方便和实用。
第十菜单:电流输出类型,通常出厂为通用的4-20MA电流输出,也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定做,0-10MA的信号。
第十一菜单:回水管道流量计累积流量单位,仪表内部设有升,立方米,公斤,吨等常用单位和非常用单位。我们想设什么可以可以通过此菜单进行设置。
第十二菜单:空管报警,它的作用是当管道空管或者是介质电导率不够,则仪表认为管道里面是空的,而进行报警来提醒用户。
第十三菜单:上限报警允许和禁止,用于设定一个上限值,用户在使用时可以产生报警来提示用户。
第十四菜单:上限报警允许和禁止,作用和上限报警一样。

回水管道流量计是高精度、高可靠和使用寿命长的流量仪表,所以在设计产品结构、选材、制定工艺、生产装配和出厂测试等过程中每一个环节我们都非常细致讲究,还自行设计了一套中国先进的,专用于钻井泥浆电磁流量计的生产设备和流量实流标定装置,从而在软件和硬件上都能切实保证产品长期的高质量。钻井泥浆电磁流量计特别设计了带背光宽温的中文液晶显示器,功能齐全实用、显示直观、操作使用方便,可以减少其他钻井泥浆流量计英文菜单所带来的不便。另外我们独家设计4-6多电极结构,进一步保证了测量精度并且任何时候无需接地环,减轻了仪表体积和安装维护的麻烦
回水管道流量计测量原理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流量计的测量管是一内衬绝缘材料的非导磁合金短管。两只电极沿管径方向穿通管壁固定在测量管上。其电极头与衬里内表面基本齐平。励磁线圈由双方波脉冲励磁时,将在与测量管轴线垂直的方向上产生一磁通量密度为B的工作磁场。此时,如果具有一定电导率的流体流经测量管。将切割磁力线感应出电动势E。电动势E正比于磁通量密度B,测量管内径d与平均流速v的乘积。电动势E(流量信号)由电极检出并通过电缆送至转换器。转化器将流量信号放大处理后,可显示流体流量,并能输出脉冲,模拟电流等信号,用于流量的控制和调节。
被测流量体介质的温度、回水管道流量计密度、压力、电导率、液固两两相流体介质的液固成分比等参数不会影响测量结果。至于流动状态只要符合轴对称流动(如层流或者紊流)就不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因此说电磁流量计是一中真正的体积流量计。对于制造商和用户来说,只要用普通的水实际标定后就可以测量其他任何导电流体介质的体积流量,回水管道流量计而不需要任何修正。这是电磁流量计的一突出优点,是其他任何流量计所没有的。测量管内无活动及阻流部件,因此几乎没有压力损失,并且有分高的可靠性。
回水管道流量计转换器技术数据

交流

85—265V,45—400Hz
直流
11—40V
回水管道流量计操作键和显示
按键式

4个薄膜按键可设定选择全部参数,也可利用PC机(RS232)对转换器设定编程;
3行LCD宽视角、宽温、带背光显示;
第1行显示流量值;
第2行显示流量单位;
第3行显示流量百分比、正向总量、反向总量、差值总量、报警、流速。

磁键式

2个磁键用于显示参数的选择和复位,利用PC机(RS232)对转换器设定编程;
2行LCD宽视角、宽温、带背光显示:
第1行:磁键选择:显示流量百分比、正向总量、反向总量、差值总量、报警、流速。
第2行:显示流量。

内部积算器
正向总量、反向总量及差值总量。
输出信号
单向模拟输出

全隔离,负载≤600D.(20mA时);
上限:0—21mA可选,每档lmA;
下限:0—21mA可选,每档1mA;
正、反向流量输出方式编程。

双向模拟输出
下限限制为。或4mA,其他同单向模拟输出。
双向脉冲输出

回水管道流量计两路输出分别对应正向和反向流量,频率0~800Hz,上限1—800Hz可选,每档IHz;
方波或选定脉宽,选定脉宽上限2.5S,每档1ms;
无源隔离晶体管开关输出,可吸收250mA的电流,耐压35V。

双路报警输出

可报警(编程)高/低流量、空管、故障状态、正,,反向流量、模拟量超量程、脉冲量超量程、脉冲小信号切除,输出极性可选;

回水管道流量计带隔离保护的晶体管开关输出,可吸收250mA的电流,耐压35V.(与脉冲输出不隔离)

数字通讯

RS232,RS485,HART
回水管道流量计安装要求:
为了你正确的测量,在选择管道上位置时应注意以下几点要求:
⑴ 传感器既可在直管道上安装,也可以在水平或倾斜管道上安装,但要求二电极的中心连线处于水平状态。
⑵ 介质在安装位置应该满管流动,避免比满管及气体附着电极上。
⑶ 回水管道流量计对于液固两相流体,好采用垂直安装,使被衬里磨损均匀,延长使用寿命。
安装位置介质不满管时,可采取抬高流量半后端管路的方法,使其满管,点和出水口安装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