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14580和压力传感器的开发

楼主:
2芯积分
      大家好,我是刚踏出校园的小技术员,想请问大家一些问题。      我想用DA14580做一个用薄膜压力传感器的设备,有下面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1.关于GPIO口:我在资料上看到只能用PO[0-3]接口,是这样的吗?

    2. 还有一个关于AD转换的,我能否用其他的转换器?

    3.大概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1.关于GPIO口:我在资料上看到只能用PO[0-3]接口,是这样的吗?
    ----什么资料说的只能用PO[0-3]?你需要的接口类型又是什么?
      使用芯片,一要了解芯片的资料,要知道每一个(种)端口的作用,并且,还要知道自己目标是模拟端口还是数字端口。

2. 还有一个关于AD转换的,我能否用其他的转换器?
    这个芯片内部集成了10位的ADC,如果你的传感器与它适应的话,肯定是能用的。 ----  要看看传感器的输出特性。

3.大概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芯片能用的资源要利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