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DF光纤总配线架最大能容多少芯?

楼主:
OMDF光纤总配线架最大能容多少芯?

慈溪市三网通信设备厂专业生产OMDF光纤总配线架,MODF光纤总配线架,OMDF光纤配线架,MODF光纤配线架,光纤总配线架,光纤配线架,OMDF配线架,MODF配线架,光总配线架,总配线架,OMDF光纤总配线架又称光纤配线柜,是用于光纤通信网络中对光缆、光纤进行终接、保护、连接及管理的配线设备。在本设备上可以实现对光缆的固定、开剥、接地保护,以及各种光纤的熔接、跳转、冗纤盘绕、合理布放、配线调度等功能,是传输媒体与传输设备之间的配套设备。

过去光通信建设中使用的光缆通常为几芯至几十芯,光纤配线架的容量一般都在100芯以下,这些光纤配线架越来越表现出尾纤存储容量较小、调配连接操作不便、功能较少、结构简单等缺点。现在光通信已经在长途干线和本地网中继传输中得到广泛应用,光纤化也已成为接入网的发展方向。各地在新的光纤网建设中,都尽量选用大芯数光缆,这样就对光纤配线架的容量、功能和结构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OMDF可以对光缆纤芯和尾纤起到保护功能。既可单独装配成光纤配线架,也可与数字配线单元、音频配线单元同装在一个机柜/架内。构成综合配线架。该设备配置灵活、安装使用简单、容易维护、便于管理、是光纤通信光缆网络终端,或中继点实现排纤、跳纤光缆熔接及接入必不可少的设备。

外观与机架结构:

(1)机架为开放式结构,架体采用冷轧钢板整体焊接,也可以根据需要安装左右侧板与前后门板,每扇门使用磁吸上下固定。机架的门采用活动铰链,可灵活拆卸,门的开启角应不小于110°,可自由开合2000次不损坏。

(2)机架采用双面操作,正面为直列模块,用于外缆的固定、开剥、熔接与终端;背面为横列模块,用于成端设备的跳线与尾缆,模块的左侧固定设备的尾缆,右侧有存储跳纤的绕纤轮。

(3)机架应能适用于上、下进缆的环境中,上走线环境中光纤光缆从顶部进入机架,并有独立的进缆(纤)孔;光缆(纤)进纤孔应有护纤条保护,并有足够大的过纤面积。

(4)机架的横列模块区安装有多层水平走线槽,以满足多个机架并架时的走纤。

(5)架体应有完善的保护接地系统。并保证光缆加强芯及其铠甲层有效接地。

适配器类型:直列侧一体化托盘适合于条形SC或条形FC光纤适配器的安装,横列侧终端面板适合于SC或FC光纤适配器的安装,为便于日后维护和管理,减少配线工作量,建议以本地网为单位,每个单位只选用一种类型的接头建议选取SC适配器(含条形SC适配器)。

双面配线架一般要求 4.1  机架总体描述

(1)机架主要由顶座、底座、骨架、前左门(可选)、前右门(可选)、后左门(可选)、后右门(可选)、光缆固定开剥单元、外缆侧熔配一体化托盘和设备侧终端面板组成。

(2)架体正面引入室外光缆,具有固定、分支保护,以及熔接功能,背面引入设备侧光缆,跳线通过机架侧面通道连接前后的模块。

(3)机架的顶座焊接1个M8×20的螺柱,以供机架接地用,另顶座两边留有4个M8的螺纹通孔以供与并架的机架架顶连接用,同时顶座还留有2个Ø8.5的孔,以供本机架架顶安装特殊用途的支撑件(比如安装光缆走线架,光纤槽道等)之用。机架底座应有4个14*25的腰孔,供机架底部固定用。

(4)标识盒设臵在每单元下方,位臵、尺寸均应统一。 (5)跳线存储使用圆形绕纤轮,绕纤轮的安装位臵应统一。外径根据功能分为两种:Φ62mm、Φ25mm,其材质应为PVC拉制;绕纤轮的布臵应合理、符合盘纤的实际需求。

(6)所有有光纤通过的地方均不可出现安装螺钉外露的现象,必要时,可使用盖形螺母进行保护。

(7)托盘应确保适配器在运输中牢固、可靠、防尘的要求。

接地装置:

(1)机架接地:整个架体应保证电气导通,并有完善的接地系统(机架顶框和底框均应有应有M8接地铜螺母,供机架接地用)。

(2)高压防护接地装臵:

机架高压防护接地装臵与光缆中金属加强芯及金属护套相连,连接线的截面积应不小于6mm2。

机架高压防护接地装臵与地相连的连接端子的截面积应不小于35mm2。

机架高压防护接地装臵与机架间绝缘,绝缘电阻不小于1000MΩ/500V(直流)。

机架高压防护接地装臵与机架间耐电压不小于3000V(直流)/1min不击穿、无飞弧。

机架高压防护接地装臵应能可靠接地,接地处应有明显的接地标志。

材料要求

6.1机架:光纤配线架中使用的钢板应采用牌号为Q235-A或更好的冷扎钢板材料。

6.2塑料材料:在光纤配线架中使用的塑料结构件,其材料应采用阻燃ABS、PC、PVC或更好的塑料材料。零件的阻燃性能应满足行业标准YD/T778中5.3.4节规定的ODF中非金属材料的结构件及光纤活动连接器的燃烧性能经试验后应能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a)试验样品没有起燃;

b)试验样品离火后持续有焰燃烧时间不超过10s,并且火焰或从试验样品上掉落的燃烧或灼热颗粒未使燃烧蔓延到放在试验样品下面的底层。

6.3光纤适配器 :

(1)适配器应符合国家及信息产业部标准要求。

(2)设备中使用的光纤适配器应使用陶瓷套管。

(3)适配器的外壳等塑料零件应使用阻燃PBT新料或更好的材料。

出厂包装要求

光纤总配纤架应包装出厂,包装要求及包装箱面标志应符合GB/T 3873-1983中的规定。

包装箱内除产品外,还应装入以下物品和有关文件,文件可用塑料袋或纸袋封装

慈溪市三网通信设备厂销售产品,品质保证,优质服务

FTTH光缆交接箱:48芯72芯96芯144芯288芯360芯576芯720芯1152芯1440芯(SMC/不锈钢)

FTTH三网合一光交箱:216芯288芯360芯432芯576芯648芯684芯720芯864芯(SMC)

FTTH光纤分线箱:8芯12芯24芯36芯48芯72芯96芯108芯144芯(冷轧板/塑料/SMC)

FTTH光缆分光分纤箱:8芯16芯32芯48芯64芯72芯(冷轧板/塑料/SMC)

FTTH三网合一箱:12芯24芯36芯48芯72芯96芯108芯144芯(冷轧板)

FTTH光纤配线柜:144芯216芯288芯576芯684芯720芯864芯(冷轧板)

FTTH(ODF)配线箱:12芯24芯36芯48芯72芯96芯108芯144芯(冷轧板)

FTTH光缆接头盒:12芯24芯36芯48芯72芯96芯108芯144芯288芯

FTTH光缆终端盒:4芯6芯8芯12芯16芯24芯36芯48芯72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