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这个程序怎么写吗,我是东大学生,最近老师布置的任务,可是我才学习单片机,又加上上课没有仔细听,如果有哥哥姐姐知道,能帮帮忙吗?
作业一:
在G2板上利用p1.6(PWM输出口)驱动LED来实现呼吸灯。呼吸灯就是亮度渐变的LED灯,普通LED可以用TA输出PWM来控制亮度,通过WDT定时中断来改变亮度,从而实现呼吸灯效果。
要求:
1、通过按键来控制呼吸灯的呼吸频率,即亮度渐变的快慢。
控制方式:按扩展板上KEY1键,呼吸加快一档,连续按2下,呼吸加快一档,连续按3下,呼吸又加快一档......;按KEY3键,呼吸减慢一档,连续按2下,呼吸减慢一档,连续按3下,呼吸又减慢一档......。
2、在液晶屏上显示呼吸灯呼吸频率的相关信息。
作业二:
在扩展板上利用 LED1至LED8 八个LED灯实现流水灯和呼吸灯功能。
要求:
1、八个LED灯能以不同方式实现流水灯:LED1至LED8每隔N个依次亮灭,并循环,N=0,1,2,3;
2、八个LED灯在实现流水灯的同时,实现呼吸灯功能:LED1至LED8每隔N个依次亮灭,并循环,N=0,1,2,3;同时每个灯的亮度是渐变的(先渐亮再渐灭)。
3、在实现2中功能的时候,用电容触摸按键来控制呼吸频率,做到左快右慢。
4、在液晶屏上显示LED流水呼吸灯的相关信息。
谢谢啦

网友:
先别说是哪个学校的好不好

如用MSP430 LaunchPad,要先把这个板子的资料好好,代码不能完全照搬,很多编程例子可以参考,包括这个板子的430g2553的PWM输出都是有例子可以参考的

网友:
作业马上就要交了,这是选修,太笨的我实在是不会啊

网友A:
不知道什么单片机啊,用PWM做呼吸灯,控制PWM的占空比来调节呼吸灯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单片机啊,用PWM做呼吸灯,控制PWM的占空比来调节呼吸灯频率

就是ti公司的msp430launchpad的一款

网友C:
不同占空比的矩形波去驱动LED,就会产生不同的亮度,这就是呼吸灯的原理,至于怎么配置,有本书好像叫《launchpad口袋实验平台》里面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同占空比的矩形波去驱动LED,就会产生不同的亮度,这就是呼吸灯的原理,至于怎么配置,有本书好像叫《lau ...

我们上的就是这门课啊,可是我不是电子专业,根本听不懂,老师要求交作业,所以来网上求大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ti公司的msp430launchpad的一款

我倒是有一个,你得改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有一个,你得改改

嗯嗯,谢谢,如果有最好了,改的话我看看教材看能不能懂
616388946@qq.com
谢谢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谢谢,如果有最好了,改的话我看看教材看能不能懂

谢谢哥!

不用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有一个,你得改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