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ESP8266的MicroPython快速参考

楼主:
 Quick reference for the ESP8266

开发板控制

import machine

machine.freq()          # get the current frequency of the CPU
machine.freq(160000000) # set the CPU frequency to 160 MHz

ESP8266模块

import esp

esp.osdebug(None)       # turn off vendor O/S debugging messages
esp.osdebug(0)          # redirect vendor O/S debugging messages to UART(0)

网络

import network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 create station interface
wlan.active(True)       # activate the interface
wlan.scan()             # scan for access points
wlan.isconnected()      # check if the station is connected to an AP
wlan.connect('essid', 'password') # connect to an AP
wlan.config('mac')      # get the interface's MAC adddress
wlan.ifconfig()         # get the interface's IP/netmask/gw/DNS addresses

ap = network.WLAN(network.AP_IF) # create access-point interface
ap.active(True)         # activate the interface
ap.config(essid='ESP-AP') # set the ESSID of the access point

连接到本地网络

def do_connect():
    import network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wlan.active(True)
    if not wlan.isconnected():
        print('connecting to network...')
        wlan.connect('essid', 'password')
        while not wlan.isconnected():
            pass
    print('network config:', wlan.ifconfig())

延时和时间

import time

time.sleep(1)           # sleep for 1 second
time.sleep_ms(500)      # sleep for 500 milliseconds
time.sleep_us(10)       # sleep for 10 microseconds
start = time.ticks_ms() # get millisecond counter
delta = time.ticks_diff(start, time.ticks_ms()) # compute time difference

定时器

from machine import Timer

tim = Timer(-1)
tim.init(period=5000, mode=Timer.ONE_SHOT, callback=lambda t:print(1))
tim.init(period=2000, mode=Timer.PERIODIC, callback=lambda t:print(2))

Pins 和 GPIO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p0 = Pin(0, Pin.OUT)    # create output pin on GPIO0
p0.high()               # set pin to high
p0.low()                # set pin to low
p0.value(1)             # set pin to high

p2 = Pin(2, Pin.IN)     # create input pin on GPIO2
print(p2.value())       # get value, 0 or 1

p4 = Pin(4, Pin.IN, Pin.PULL_UP) # enable internal pull-up resistor
p5 = Pin(5, Pin.OUT, value=1) # set pin high on creation

PWM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PWM

pwm0 = PWM(Pin(0))      # create PWM object from a pin
pwm0.freq()             # get current frequency
pwm0.freq(1000)         # set frequency
pwm0.duty()             # get current duty cycle
pwm0.duty(200)          # set duty cycle
pwm0.deinit()           # turn off PWM on the pin

pwm2 = PWM(Pin(2), freq=500, duty=512) # create and configure in one go

ADC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sion)

from machine import ADC

adc = ADC(0)            # create ADC object on ADC pin
adc.read()              # read value, 0-1024

SPI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SPI

# construct an SPI bus on the given pins
# polarity is the idle state of SCK
# phase=0 means sample on the first edge of SCK, phase=1 means the second
spi = SPI(baudrate=100000, polarity=1, phase=0, sck=Pin(0), mosi=Pin(2), miso=Pin(4))

spi.init(baudrate=200000) # set the baudrate

spi.read(10)            # read 10 bytes on MISO
spi.read(10, 0xff)      # read 10 bytes while outputing 0xff on MOSI

buf = bytearray(50)     # create a buffer
spi.readinto(buf)       # read into the given buffer (reads 50 bytes in this case)
spi.readinto(buf, 0xff) # read into the given buffer and output 0xff on MOSI

spi.write(b'12345')     # write 5 bytes on MOSI

buf = bytearray(4)      # create a buffer
spi.write_readinto(b'1234', buf) # write to MOSI and read from MISO into the buffer
spi.write_readinto(buf, buf) # write buf to MOSI and read MISO back into buf

I2C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2C

# construct an I2C bus
i2c = I2C(scl=Pin(5), sda=Pin(4), freq=100000)

i2c.readfrom(0x3a, 4)   # read 4 bytes from slave device with address 0x3a
i2c.writeto(0x3a, '12') # write '12' to slave device with address 0x3a

buf = bytearray(10)     # create a buffer with 10 bytes
i2c.writeto(0x3a, buf)  # write the given buffer to the slave

深度休眠

import machine

# configure RTC.ALARM0 to be able to wake the device
rtc = machine.RTC()
rtc.irq(trigger=rtc.ALARM0, wake=machine.DEEPSLEEP)

# check if the device woke from a deep sleep
if machine.reset_cause() == machine.DEEPSLEEP_RESET:
    print('woke from a deep sleep')

# set RTC.ALARM0 to fire after 10 seconds (waking the device)
rtc.alarm(rtc.ALARM0, 10000)

# put the device to sleep
machine.deepsleep()

OneWire 单总线驱动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onewire

ow = onewire.OneWire(Pin(12)) # create a OneWire bus on GPIO12
ow.scan()               # return a list of devices on the bus
ow.reset()              # reset the bus
ow.readbyte()           # read a byte
ow.read(5)              # read 5 bytes
ow.writebyte(0x12)      # write a byte on the bus
ow.write('123')         # write bytes on the bus
ow.select_rom(b'12345678') # select a specific device by its ROM code

使用DS18B20:

import time
ds = onewire.DS18B20(ow)
roms = ds.scan()
ds.convert_temp()
time.sleep_ms(750)
for rom in roms:
    print(ds.read_temp(rom))

NeoPixel 驱动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from neopixel import NeoPixel

pin = Pin(0, Pin.OUT)   # set GPIO0 to output to drive NeoPixels
np = NeoPixel(pin, 8)   # create NeoPixel driver on GPIO0 for 8 pixels
np[0] = (255, 255, 255) # set the first pixel to white
np.write()              # write data to all pixels
r, g, b = np[0]         # get first pixel colour

import esp
esp.neopixel_write(pin, grb_buf, is800khz)

APA102 驱动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from apa102 import APA102

clock = Pin(14, Pin.OUT)     # set GPIO14 to output to drive the clock
data = Pin(13, Pin.OUT)      # set GPIO13 to output to drive the data
apa = APA102(clock, data, 8) # create APA102 driver on the clock and the data pin for 8 pixels
apa[0] = (255, 255, 255, 31) # set the first pixel to white with a maximum brightness of 31
apa.write()                  # write data to all pixels
r, g, b, brightness = apa[0] # get first pixel colour

import esp
esp.apa102_write(clock_pin, data_pin, rgbi_buf)

WebREPL (web browser interactive prompt)

import webrepl
webrepl.start()

转自:
http://docs.micropython.org/en/latest/esp8266/esp8266/quickref.html

网友:
都封装好了?

网友:
还没有全部完成吧,基础的东西可以用了。

网友:
我还是不习惯用python编程,嵌入式编程语言主流还是C。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A:
底层的module都是从micropython下载的么?还是已经在固件里面了?可以直接impor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层的module都是从micropython下载的么?还是已经在固件里面了?可以直接import

已经内置了很多库,在官方的文档中有初步的介绍。直接import就可以,就像在pyboard中一样。

网友:
这货和nodemcu是不是就是一回事啊?除了串口界面芯片不同?感觉cpio少了点

网友:
不知道是否已经支持常见的物联网协议:

MQTT + TLS
HTTP/REST + TLS
CoAP + D-TLS

在MODEM芯片中运行Python,MCU负责硬件管理,两者RPC通讯,各施其职。挺好的。

网友:
目前支持http、MQTT、json等,但是其它协议官方还没有,或许第三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