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更改波形背景颜色

楼主:
首先打开modelsim软件,之后找到tools-edit preferences,如图1所示。

其次就可以看到by windows-wave windows,你可以看到一系列可以更改颜色的列表。如图2所示。
例如你想把波形的背景颜色变成白色的,那么选择wavebackground,然后把它选择成白色的,确认后波形就变成白色的了。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赞一个,工具整理 还加上框,算用心了,
我也上一个 设置 看波形的,欢饮大家补充

网友:
自己顶一个,有需要的朋友希望能留个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工具整理 还加上框,算用心了,
我也上一个 设置 看波形的,欢饮大家补充

谢谢回复,希望大家有自己见解或者自己使用过modelsim相关技巧都可以回复,希望大家支持

网友B:
工具玩的越花哨,说明对工具的使用越熟悉。楼主可以往脚本方面进行学习,这个更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具玩的越花哨,说明对工具的使用越熟悉。楼主可以往脚本方面进行学习,这个更有用

有没有推荐的教程,最近倒是想学习学习脚本方面的知识,希望给推荐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推荐的教程,最近倒是想学习学习脚本方面的知识,希望给推荐教程

有啊,就看它那个手册啊,不过,刚学有点吃力,学些基本用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