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433M模块请教

楼主:
在淘宝里看了些串口433模块,查了些芯片,比如SI4463,SX1278等等,但是这些芯片都是SPI接口,所以这串中是从何来的,是最小系统在驱动RF芯片?谢谢指点

选这样的模块,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些模块应该是加了MCU控制吧?

网友B:
一个模块,可以由很多方法实现,人家说是串口的,你就不能想着它是其它接口的。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拿到它的资料---- 手册是起码的,而不是要你关心它的内部实现。 ----   因为你是使用它,不是开发它。

网友C:
加了一片MCU,看模块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模块应该是加了MCU控制吧?

嗯,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模块,可以由很多方法实现,人家说是串口的,你就不能想着它是其它接口的。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拿到它 ...

呵呵 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了一片MCU,看模块的照片。

嗯,确实是加了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