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能驱动4线步进电机吗?

楼主:
51单片机控制2803驱动步进电机行吗?驱动4线步进电机用什么芯片最好?步进电机是57的,4线,24v,2A.

网友A:
你看看2803是否允许输出2A电流。
2803的电压电流容量大于步进电机所需要的电压电流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2803是否允许输出2A电流。
2803的电压电流容量大于步进电机所需要的电压电流即可。

谢谢!刚查了,看来是不行。

网友:
2803一定要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