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基于TMP006温度传感器的温度采集,现在可以采集了但是需要手动reset刷新

楼主:
2芯积分
想要自动刷新温度加了while循环然后没效果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求解???急急急
程序如下(手头有一些Demo有需要的可以留邮箱):
#include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I2C_init.h"
#define XT1_PORT_SEL            P5SEL
#define XT1_ENABLE              (BIT4 + BIT5)
volatile uint16_t RxTemp;
volatile uint8_t temp_char[16] = {'0','0','0','0','.','0',0,0,0,0,0,0,0,0};
void I2C_init(void);
void Read_word(uint8_t ptr);
void Clk_init(void);
void Convert_temp(uint16_t temp);
void I2C_reset(void);
void Init_lcd(void);//lcd初始化
void LcdGo(unsigned char doit);    //打开或关闭液晶
void LcdBlink(unsigned char doit); // 显示或者消隐显示内容
void LCD_Clear(void);        //清屏
void Init_TS3A5017DR(void);  //  Configure TS3A5017DR  IN1 and IN2
// LCD segment definitions.
#define d 0x01
#define c 0x20
#define b 0x40
#define a 0x80
#define dp 0x10
#define g 0x04
#define f 0x08
#define e 0x02
const char char_gen[] = {               // As used in 430 Day Watch Demo board
  a+b+c+d+e+f,                          // Displays "0"
  b+c,                                  // Displays "1"
  a+b+d+e+g,                            // Displays "2"
  a+b+c+d+g,                            // Displays "3"
  b+c+f+g,                              // Displays "4"
  a+c+d+f+g,                            // Displays "5"
  a+c+d+e+f+g,                          // Displays "6"
  a+b+c,                                // Displays "7"
  a+b+c+d+e+f+g,                        // Displays "8"
  a+b+c+d+f+g,                          // Displays "9"
  a+b+c+e+f+g,                          // Displays "A"
  c+d+e+f+g,                            // Displays "b"
  a+d+e+f,                              // Displays "c"
  b+c+d+e+g,                            // Displays "d"
  a+d+e+f+g,                            // Displays "E"
  a+e+f+g,                              // Displays "f"
  a+b+c+d+f+g,                          // Displays "g"
  c+e+f+g,                              // Displays "h"
  b+c,                                  // Displays "i"
  b+c+d,                                // Displays "j"
  b+c+e+f+g,                            // Displays "k"
  d+e+f,                                // Displays "L"
  a+b+c+e+f,                            // Displays "n"
  a+b+c+d+e+f+g+dp                      // Displays "full"
};
const char char_gen_dp[] = {               // As used in 430 Day Watch Demo board
  a+b+c+d+e+f+dp,                          // Displays "0"
  b+c+dp,                                  // Displays "1"
  a+b+d+e+g+dp,                            // Displays "2"
  a+b+c+d+g+dp,                            // Displays "3"
  b+c+f+g+dp,                              // Displays "4"
  a+c+d+f+g+dp,                            // Displays "5"
  a+c+d+e+f+g+dp,                          // Displays "6"
  a+b+c+dp,                                // Displays "7"
  a+b+c+d+e+f+g+dp,                        // Displays "8"
  a+b+c+d+f+g+dp,                          // Displays "9"
  a+b+c+e+f+g,                          // Displays "A"
  c+d+e+f+g,                            // Displays "b"
  a+d+e+f,                              // Displays "c"
  b+c+d+e+g,                            // Displays "d"
  a+d+e+f+g,                            // Displays "E"
  a+e+f+g,                              // Displays "f"
  a+b+c+d+f+g,                          // Displays "g"
  c+e+f+g,                              // Displays "h"
  b+c,                                  // Displays "i"
  b+c+d,                                // Displays "j"
  b+c+e+f+g,                            // Displays "k"
  d+e+f,                                // Displays "L"
  a+b+c+e+f,                            // Displays "n"
  g,         // Displays "-"
  dp,         // Displays "dp"
  a+b+c+d+e+f+g+dp                      // Displays "full"
};
//lcd初始化
void Init_lcd(void)
{
     LCDBCTL0 =LCDDIV0 + LCDPRE0 +  LCDMX1 + LCDSSEL + LCDMX1 + LCD4MUX ;
//     LCDBCTL0 =LCDDIV0 + LCDPRE0 + LCDON +  LCDMX1 + LCDSSEL + LCDMX1 + LCD4MUX ;
     LCDBPCTL0 = LCDS0 + LCDS1 + LCDS2 + LCDS3 + LCDS4 + LCDS5 + LCDS6+ LCDS7 + LCDS8
       + LCDS9 + LCDS10 + LCDS11 ;
        P5SEL  = 0xfc;//用作LCD驱动
//       P5SEL  =BIT2+BIT3+BIT4+BIT5;//用作LCD驱动
}
/*****************************************************************************
打开或关闭液晶
1:打开   0:关闭
*****************************************************************************/
void LcdGo(unsigned char doit)
{
if(doit==1)
{
  //打开液晶显示
  LCDBCTL0 |= LCDON;
}
else if(doit==0)
{
  //关闭液晶显示
  LCDBCTL0 &= ~LCDON;
}
}
/***************************************************************************
显示或者消隐显示内容
doit:0:消隐   1:显示
****************************************************************************/
void LcdBlink(unsigned char doit)
{
if(doit==0)
{
  LCDBCTL0 &= ~LCDSON;
}
else if(doit==1)
{
  LCDBCTL0 |= LCDSON;
}
}
void LCD_Clear(void)//清屏
{
     unsigned char index;
     for (index=0; index<12; index++)
     {
      LCDMEM[index] = 0;
     }
}
void Init_TS3A5017DR(void)  //多路复用器,选择"段式LCD"
{
    // Configure TS3A5017DR  IN1 and IN2
IN1_IN2_DIR |= IN1 + IN2;
IN1_IN2_OUT &= ~IN1;  //IN2=1; IN1=0时, 多路复用器,选择"段式LCD"
IN1_IN2_OUT |= IN2;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unsigned int iq0, iq1,iq2;
Clk_init();
I2C_init();
Read_word(1);
    Init_TS3A5017DR();   // Configure TS3A5017DR  IN1 and IN2
    Init_lcd();    // lcd初始化
    LcdGo(1);      // 打开液晶模块
    LCD_Clear();         //清屏
    Convert_temp(RxTemp);
    for (iq0 = 1000; iq0 > 0; iq0--)
     for (iq1 = 1000; iq1 > 0; iq1--)
      for (iq2 = 10000; iq2 > 0; iq2--)
       ;
WDTCTL = WDT_MRST_0_064;
}
void I2C_init(void)
{
  // Configure TS3A5017DR  IN1 and IN2
IN1_IN2_DIR |= IN1 + IN2;
IN1_IN2_OUT &= ~IN1;  //IN2=0; IN1=0时, 多路复用器,选择"IIC_B"
IN1_IN2_OUT &= ~IN2;
    // P8.5 and P8.6 select as second function
    I2C_SEL |= I2C_SCK_B + I2C_SDA_B;
    I2C_REN |= I2C_SCK_B + I2C_SDA_B;
    I2C_DIR |= I2C_SCK_B;
    UCB1CTL1 |= UCSWRST;                       // Enable SW reset
    UCB1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 I2C Master, synchronous mode
    UCB1CTL1 = UCSSEL_2 + UCSWRST;             // Use SMCLK, keep SW reset
    UCB1BR0 = 12;                              // fSCL = SMCLK/12 = 100kHz
    UCB1BR1 = 0;
    UCB1I2CSA = SLAVE_ADR;                     // Slave Address is 048h
    UCB1CTL1 &= ~UCSWRST;                      // Clear SW reset, resume operation
}
void I2C_reset(void)
{
IN1_IN2_DIR = 0;
IN1_IN2_OUT = 0;
I2C_SEL = 0;
I2C_REN = 0;
I2C_DIR = 0;
UCB1CTL1 = UCSWRST;
UCB1CTL0 = UCSYNC;
UCB1BR0 = 0;
UCB1I2CSA = 0;
}
void Read_word(uint8_t ptr)
{
I2C_IFG &= ~I2C_RX_IFG;
    while(I2C_CTL1 & STOP);            //等待总线空闲
    I2C_CTL1 |= START+UCTR;            //发送模式
    TXBUF  = ptr;                  //发送字地址
    while(!(I2C_IFG & I2C_TX_IFG));    //等待字地址发送完毕
    I2C_CTL1 &= ~UCTR;                //读模式
    while(I2C_CTL1 & STOP);
    I2C_CTL1 |= START;                //发送START
    while( !(I2C_IFG & I2C_RX_IFG));  //等待从机返回数据
    RxTemp = RXBUF << 8;
    while( !(I2C_IFG & I2C_RX_IFG));  //等待从机返回数据
    RxTemp += RXBUF;
    UCB1CTL1 |=UCTXNACK;              // 发送停止位和NACK位
    UCB1CTL1 |=UCTXSTP;
}
void Clk_init(void)
{
XT1_PORT_SEL |= XT1_ENABLE;               // Select XT1
UCSCTL3 |= SELREF_2;                      // Set DCO FLL reference = REFO
UCSCTL4 |= SELA_2;                        // Set ACLK = REFO
__bis_SR_register(SCG0);                  // Dis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5;                      // Select DCO range 24MHz operation
UCSCTL2 = FLLD_1 + 374;                   // Set DCO Multiplier for 12MHz
             // (N + 1) * FLLRef = Fdco
                            // (374 + 1) * 32768 = 12MHz
             // Set FLL Div = fDCOCLK/2
__bic_SR_register(SCG0);               // En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fault flag is cleared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
void Convert_temp(uint16_t temp)
{
uint16_t point=0,aint;
LCDMEM[3] = char_gen[(temp>>7)/10];
LCDMEM[4] = char_gen[(temp>>7) - ((temp>>7)/10)*10];
aint = (temp & 0x00F0)>>4;
if( (aint&0x0008)==0x0008 )
  point = 5;
if( (aint&0x4)==0x4)
  point += 2;
if( (aint&0x2)==0x2)
  point += 1;
LCDMEM[5] = char_gen_dp[point];
}

网友A:
主程序没有看到while循环啊?你这个程序的问题是,就是实际现象

网友:
没设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程序没有看到while循环啊?你这个程序的问题是,就是实际现象

whhile循环去掉了,加了之后连温度都不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hhile循环去掉了,加了之后连温度都不显示了。。。

意思就是你这个程序正常?加之后不正常还是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我的邮箱645488665@qq.com,让我参考一下吧

网友:
我的430f6638没法运行你的程序,我这没有I2C_init源文件,你有源文件么,给我发个57826227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