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78用USB HOST口读取扫描枪数据问题请教

楼主:
现在我们的客户要求我们的设备能与USB接口的扫描枪通讯,具体为:LPC2478作为USB HOST主机,扫描枪作为USB DEVICE从机,扫描枪扫描到二维码后会通过USB接口发数据发送给LPC2478。我的扫描枪在电脑上是可以很好识别和读取数据的,但用LPC2478 USB HOST接口时,在枚举时就无法正常枚举。请问哪位有LPC2478与USB扫描枪(或类似USB输入设备)应用的成功案例或例程吗?急盼回复,谢谢!

网友A:
用usb协议分析仪看下枚举流程,然后在mcu上照搬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sb协议分析仪看下枚举流程,然后在mcu上照搬处理

谢谢您的回复!问题是这样的:我利用的底层USBHOST程序是原NXP例程上的程序,在扫描枪枚举时,程序一直在一个Host_ProcessTD()中的Host_WDHWait处等待?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如果枚举成功的话,确实可以利用数据分析仪的方法弄的。

网友:
协议分析仪看的是Windows上的流程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一个urb无法完成,我估计是urb的参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