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和 干簧继电器相比有什么优势?

楼主:
IGBT和 干簧继电器相比有什么优势?或者哪个更有优势?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这样,IGBT 和 干簧继电器 的比较没找到
IGBT 大都是 和 MOSFET 比较

BJT、MOSFET、IGBT都可以用于模拟电路,干簧管不行。
其实,MOSFET是为了取代继电器而发明出来的。

网友B:
很少有人对这两种东西进行比较。
一般地说,相近的两种东西才会进行比较。
而它们应用的场合完全不同。

网友C:
干簧继电器属于继电器的一种,一个干簧管作为开关,在它外面绕上线圈用于控制触点。 它的开关是机械式
IGBT从原理上相当于一个MODFET和一晶体管复合得到的器件, 它可以在 “直流” 电路中起到开关作用,它是电子式的。

在电压电流特性上,机械式都有电子式不可比拟的优异特性,如耐冲击、耐过载…… 。
在速度上及体积上,电子式的会有极其突出优势。

网友:
具体我也没用过,上网查,整理了一下
IGBT(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
--特点 大电流的时候电压的压降小,有的能抗1400A
       温度特性好,几乎不受问题影响
--弱点 开关的频率比MOSFET地
--用途 空调,洗衣机,微波炉,机器人,民用机器,电车主发动机控制器,大型工业机器
       电池设备

干簧继电器:
--构造 把磁性片接点密封后,放在电感圈中间
--特点 信赖性高,防尘 放气体吴然,适合小信号开关
--用途 模拟开关,电话,测试仪器

还有其他比较参数:
耐震动,耐冲击,环境温度范围,
生产是否好装,大小,电感圈电阻,
寿命,接触电阻,典型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少有人对这两种东西进行比较。
一般地说,相近的两种东西才会进行比较。
而它们应用的场合完全不同。

好像是这样,IGBT 和 干簧继电器 的比较没找到
IGBT 大都是 和 MOSFET 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簧继电器属于继电器的一种,一个干簧管作为开关,在它外面绕上线圈用于控制触点。 它的开关是机械式
IGB ...

您说到点子上了,受教了。
IGBT 是电子是的
干簧继电器 是机械式的
这两个明确了,再比较就有清晰了。

网友:
应用场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