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放大板绘制问题

楼主:
    做一个多通道的放大板,如图:

      每个小黄框里都是独立的一路,其实每一路的电路图是完全相同的,现在一路路的画感觉都要吐了,想问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直接画好一路后把其他路复制出来。。。

      我开始想的是直接复制粘贴,可是发现直接复制粘贴的电路根本没有电气上的连接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新复制的元件标号和原理图中相对应。

网友A:
用阵列复制。SMART PASTE

网友:
使用REUSE功能

网友:
不知道是否能用阵列粘贴,不过是在试之前,先备份先原来的文件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阵列复制。SMART PASTE

    第三路是我尝试用SMART PASTE 复制的,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新复制的和以前的网络标号是连接的,该怎样去掉这个连接

网友B:
REUSE功能怎样用,我查了一下,貌似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REUSE功能怎样用,我查了一下,貌似没有找到

PADS的用法:
1、选择布好的部分,右击,

选择make reuse

对于下一相同的部分,选择下图听图标:

网友:
参考一下

AD中关于相同模块布局布线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

AD中关于相同模块布局布线的方法

我去,我只能说吊炸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我只能说吊炸天!!!

一:SCH
      1:画一个需要重复的子图
      2:在顶层原理图里放置这个子图生成的Symbol,如:

3:修改这个Symbol的属性,标志符为:repeat(原理图元件标志符,第一个通道,最后一个通道),原理图元件标志符应该尽量简单,因为当项目被编译时,原理图元件标志符会自动的加到各个元件名字后面,如:R3--->R3_MC1。下图为修改后的Symbol的属性

4:修改PORT的名字:如下图:

5:在顶层原理图中利用总线和标签来连线,如下图:

6:编译PCB工程
二:PCB布线
       1:将元件导pcb文件
       2:将其中的一个room如mc1拽到布线区域,然后将属于这个room的元件布局到这个room中
       3:对这room布线,对这个图我只是试验用的,所以就自动布线了,呵呵,真正开始画pcb时还是手动布线的好,如下图:

4:复制room空间格式,命令为:Design---rooms---Copy Room's Formats,此时鼠标变成十字形,现点击源room,然后点击目标room,复制后的结果如下:

5:将剩下的线布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