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终端节点节能问题

楼主:
我的终端节点要节能,预编译的时候设置了POWER_SAVING,设置好之后调用HalLedBlink()函数,发现灯闪烁出现了问题,但是屏蔽掉POWER_SAVING的话,灯就又能正常闪烁了,有没有人遇见过这个问题,求解决,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休眠了,程序在休眠状态下,是不执行用户应用程序的。

网友:
并没有休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休眠了,程序在休眠状态下,是不执行用户应用程序的。

并没有休眠啊

网友:
你自己用si去搜索下调用了POWER_SAVING的宏,指示灯应该会关闭

网友:
POWER_SAVING是会影响灯的状态的。原因是它的进入SLEEP/PM2的那个时间片,LED灯会关闭,解决的办法是:
找到HalLedEnterSleep(),  HalLedExitSleep()函数,改写它们,或者将函数内部全部注释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