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带正负极内阻检测

楼主:
各位大侠好: 现有款LED灯带产品,36V供电的,需检测灯带正负极的内阻,定为5K欧,原因是避免灯带受潮短路打火。当大于5K欧时电压正常供电,灯带亮;当小于5K欧时,断开,不供电,灯带不亮。 请问用什么电路做比较好 谢谢各位!

网友A:
从楼主贴中看,楼主还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电阻”。
LED灯,通过的电流并不与电压成正比,非线性很强。

“需检测灯带正负极的内阻,定为5K欧”
这个5千欧,必须说明是在多高电压下测得,否则毫无意义。

至于“用什么电路做比较好”,那是下一步的事。

网友A:
“原因是避免灯带受潮短路打火”
36V电压,不可能“打火”。
所以,只要测量是否短路即可。

网友:
楼主的想法很好,但没有必要
灯带包括驱动器设计最少要求是IP65级别
短路防潮保护是灯带驱动器的功能
按楼主的想法弄个什么电阻多大断开这些电路,,,,这些电路如果防潮?不是还要和驱动控制器住在一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贴中看,楼主还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电阻”。
LED灯,通过的电流并不与电压成正比,非线性很强。

...

我想说的是电源的内阻,就是给灯带供电的。如果不设置个阻值让他断开电源的话,就会越来越严重,烧坏FPCB和光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避免灯带受潮短路打火”
36V电压,不可能“打火”。
所以,只要测量是否短路即可。

我们做过实验,加快潮湿,往灯带里加点水。因为是软灯带,有剪切位,PCB底层是有裸铜的供插针使用。如果长时间点亮,氧化下会生成铜绿,久了就会短路。如果不设置个阻值让他断开电源的话,就会越来越严重,烧坏FPCB和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