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没爆过几个电子元件,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搞电子的?

楼主:
刚刚看到Q群里大家分享自己“爆电子元件”的经历,真是惊心动魄
有把电容弄爆的,有把万伏高压短路的,还有把附近镇子上的电搞没的,好在都是有惊无险

你在接触电子或是工作学习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呢?跟帖分享下吧,也让大家长长经验,避免以后出现这样的事情。

网友A:
年代不详,小学或者是初中,反正当时的知识量就是小学自然书上的:电池+导线+开关+小电珠的 点灯原理,看来这点灯的实验确实是最基础的,虽然目前也是个点灯的水平。
那个年代流行的一种装饰用的灯,就是一些小电珠串联,然后接到220V市电上,由于这种串联的设计,有一个电珠坏了,一串就不亮了,所以可靠性比较低。 邻居家好多这种灯坏了就给我了,我把好的挑出来再串到一起还能亮。就是这些小灯,陪我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一些事故就源于这些小灯。

第一次被电:这些小灯的串联有些地方是用手把导线拧在一起的,也没有缠绝缘胶带(主要是家里没有),有次不小心捋到了裸露的导线,然后就感觉浑身发麻,手不由自主的就狂甩,幸好甩开了。

电容爆炸:除了直接点灯,我还会在回路中串联一些物品,比如,分别接上两根针,然后点击毛虫、豆虫、蚯蚓等虐待各种小动物。当时我的知识量还仅限于导体和非导体,当时从收音机里面拆解了各种小零件实验他们的导电性,那种瓷片电容、云母电容对于我来说基本等于不导电,但是铝电解电容(大概是470uF或者220uF这样的容量)不一样,和电珠串一起,是导电的,而且还会发热(我是直接用手抓着电容接在电路里面的),而且会越来越热,就这样,我为了想知道电容最终能变得有多热(当然不能用手抓了,很烫手),我就把电容插进玉米的秸秆,手拿秸秆通电,大约过了10秒左右,只听啪的一声巨响,秸秆炸碎了一大截,电容死无全尸没看到踪影。。。还通电接过铅笔芯,铅笔芯发热啪啪掉渣。

电解盐水:最开始看到书上说电解水可得氢气和氧气,但是实际操作点解出来的那一丁点气体速度太慢,据说电解质电阻小,我就往里加盐,确实,点解盐水会产生大量气泡,同时伴随着刺激性气味……水变绿等等,搞的一屋子刺激性气味,没死算命大了。虽然我至今不知道点解盐水产生的气体到底是什么。

网友:
我确实遇到过一次,研一的时候,一个电解电容焊反了,上电几秒就爆了,实验室的人都震惊了!

网友:
220uF钽电容~
上电爆了火星四溅~
我擦~难道我焊反了??!
清理干净,酒精擦擦黑炭~重新焊了一个
再确认下没有反,上电前又确认一下没有反~
上电~又火星四溅~电容烧的跟木炭似的发红~

然后我就怀疑人生了······

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

耐压值不够~当时是12V的电~

把地球搞断电还没干过~真是很期待呢···

当然被电过不少次,整天干活都有劲了···谁试谁知道啊~

网友:
当年电子大赛的时候,一个几百u的电解电容,可能是耐压不够,或是接反了,系统上电过了一会电容就爆了,好在及时断电,声音也不大,没什么赶脚。
另外说以我对面那组的事迹,自己用洞洞板做的一个放大器的板子,可能是电源地搞反了,lm358砰地一声炸了,是真炸了,芯片封装体酚醛树脂,那么坚硬的东西,都炸飞出来了,有的小碎块还蹦到我的脸上了,声音很响,当时都搞出阴影了

网友:
有的,焊反了一个电解电容。当时没太注意,结果听着有声音,一看电容上面已经“起包”了,离爆还差一丢丢。赶紧断电。。。

网友:
把隔壁镇搞没电求教这是咋么做到的,我见过的是一次把220v交流电接到12v输入上去了 直接板子铜箔都被炸飞了

网友:
搞开关电源,最容易遇到这种事情。
新手搞开关电源,不是冒烟,就是放炮。
小信号电路,不管怎么说,倒底要好一些,毕竟功率小。

网友B:
最早开始烧的是2303,那时候会出现正负极接反等情况,然后开始烧芯片,会出现以下的一些情况:1、设计板子的时候没设计好,2、稳压源上电没注意,电压给高了 3、短路。还炸过电池,常年过充过放,然后软化,某个夏天的中午,在实验桌上突然就爆炸了。电容炸是因为焊反了,从此记住了白色为负极,而不是短脚为负极,那次把SS56给炸裂了

网友:
第一次看见电解电容爆的时候,当时也没有手机拍照,,
只记得电容的层层叠叠的纸袋把整个电路板弄成垃圾场了
现在的电解都有“十”字型的,也有“K”字型的防爆槽,,,
也找不到当时那些图片了
随便找个类似的图片

网友:
钽电容焊反了,发热但是没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年代不详,小学或者是初中,反正当时的知识量就是小学自然书上的:电池+导线+开关+小电珠的 点灯原理,看来 ...

氯气啊,,,有毒。。活下来命大啊。。。

网友:
冒烟的
  拿着示波器的头,不小心掉了,刚想去捡,1秒,光一闪,接着就是焦味

插断pin脚的
CF 卡,configure FPGA, 特难差,弯了跟脚,挺让人冒汗的

差喇叭
  口太近,脚被弄弯,保证即可,大电流的就是 耐折腾

网友:
还是熊孩子的时候就拿着铁钉往插座里面捅,拿着木柄的改刀去动开关盒里面连线的地方,木柄受潮了(少不知事),捅上去一阵麻从手上传到肩膀处 赶紧扔了改刀,胳膊不自然了好久,从此对强电有阴影了,大学有次和小伙伴一起调一个电源,他正在测什么东西 ,我凑过脸去看,在脸凑近十厘米之内的距离的时候 一阵火光闪出,自然而然的瞥过脸去,一个接了220V的芯片炸了,炸的我一脸,生疼生疼的,还好转头快,之后再也不玩高压电了,还是弱点温柔些,虽然也各种遇到爆电容 ,不过钽电容爆了还有点像放烟花,炸了后还有点蛋糕的香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早开始烧的是2303,那时候会出现正负极接反等情况,然后开始烧芯片,会出现以下的一些情况:1、设计板子 ...

          PL2303?

网友:
哈哈,看大家的分享真有意思,我一般烧51芯片,还有就是一次跟着做高压极端环境测试,其实就是测元件寿命,一个IPM爆了,80RMB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年代不详,小学或者是初中,反正当时的知识量就是小学自然书上的:电池+导线+开关+小电珠的 点灯原理,看来 ...

通电接过铅笔芯,铅笔芯发热啪啪掉渣
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电接过铅笔芯,铅笔芯发热啪啪掉渣
这个是什么原理?

应该是发热导致的,出现一些小碎块崩落。

网友:
初学阶段往往胆子大,再加上技艺不精,爆几个元件也难免。爆了就知道恐惧了,会仔细检查电路、元件和焊接。

网友:
第一次做双电源,没注意gnd和-5v电容焊反,爆了,老师问我看到蘑菇云没有真的,真的看到蘑菇云了。
工作后有个同事说没爆过电容(人家做的东西性能真的不错),我鄙视他,你也好意思说是学电子的

网友:
强者为尊,弱者,死无葬身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