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分析下这个运放电路

楼主:
220V交流通过电流互感器变换,运放输出给单片机AD信号,请问运放内部怎么实现放大
整流变换的,跪谢!!!!

网友:
前面是一个带半波整流的差分放大器。后面是一个精密整流器

网友A:
上面和下面两片运放,从与其联接的电阻看,类似于差动放大器。但与典型差动放大器不同之处,是运放输出端接有一支二极管,所以此二运放不可能输出负电压,而该运放输出为正时,由于运放增益非常高,与典型的差动放大器无异。其增益由标注为18C和标注为01C的电阻决定。
另外,注意到上下两片运放输入端相位相反,由此可知两运放分别在交流的两个半波工作,均输出交流半波正电压。于是构成精密全波整流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和下面两片运放,从与其联接的电阻看,类似于差动放大器。但与典型差动放大器不同之处,是运放输出端接 ...

那这样前面俩个运放构成放大整流,后面的那个运放呢,是电压跟随还是有其他作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样前面俩个运放构成放大整流,后面的那个运放呢,是电压跟随还是有其他作用,谢谢

右边运放是电压跟随器。其输出端串联的二极管其实必要性不大,因为其反相输入端接地,而同相输入端不可能为正。
标注为2nF的电容和标注为101的电阻构成低通滤波。但标注为10nF的电容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并没有滤波作用,因跟随器输出阻抗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