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正在运行中的中高压Y电容?

楼主:
    如果带1库的电量时两级间的电势差是1伏,这个Y电容器的Y电容就是1法拉,即:C=Q/U 。但Y电容的大小不是由Q(带电量)或U(电压)决定的,即Y电容的决定式为:C=εS/4πkd 。其中,ε是一个常数,S为Y电容极板的正对面积,d为Y电容极板的距离,k则是静电力常量。常见的平行板Y电容器,Y电容为C=εS/d(ε为极板间介质的介电常数,S为极板面积,d为极板间的距离)。
运行中的高压Y电容如何检测?
   出现运行故障时有放电现象的发生,有人认为,局部放电就是故障的主要原因,如果从局部放电现象中解决就能减少故障。那么,怎样检测正在运行中的中高压Y电容?
  1、Y电容应在额定电压下运行,长期运行电压不得超过额定电压的1.1倍;发现长期超过额定电压的1.1倍时,应立即停运。
  2、Y电容应在额定电流下进行,其最大电流不应超过额定电流的1.3倍,一旦超过,应立即停运。
  3、Y电容外壳是否膨胀,是否有喷油、渗漏现象。
  4、Y电容外壳是否有放电痕迹,其内部是否有放电声或其它异常声响。
  5、Y电容部件是否完整,引出端子、出线瓷套管等是否有松动,出线瓷套管是否有裂痕和漏油,瓷釉有无脱落,外壳表面涂漆有无脱落。
  6、Y电容接头是否发热。
 安规Y电容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有点陌生,不了解安规Y电容是干什么用的,其实安规Y电容的最用主要有滤波作用和耦合作用,下面就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耦合作用:在低频信号的传递与放大过程中,为防止前后两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相互影响,常采用Y电容藕合。为了防止信号中韵低频分量损失过大,一般总采用容量较大的电解Y电容。
  滤波作用:在电源电路中,整流电路将交流变成脉动的直流,而在整流电路之后接入一个较大容量的电解Y电容,利用其充放电特性,使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压变成相对比较稳定的直流电压。在实际中,为了防止电路各部分供电电压因负载变化而产生变化,所以在电源的输出端及负载的电源输入端一般接有数十至数百微法的电解Y电容。由于大容量的电解Y电容一般具有一定的电感,对高频及脉冲干扰信号不能有效地滤除,故在其两端并联了一只容量为0.001--0.lμF的Y电容,以滤除高频及脉冲干扰。
  Y电容的重要性就好像汹涌的河水流入到湖泊中,再让它流出来,那就显得平静而柔和了。Y电容就应该是充当了湖泊的作用,让电流更纯净没有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