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型衰减器加在功放后还是前好?

楼主:
π型衰减器加在功放后还是前好?现在,焊了个π型电路,三个电阻,中间一个24Ω,两边120Ω,听同事说是个衰减器,加在功放后还是前,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A:
加在功放前,电阻上的功率损耗小(因电压电流较小),加在功放后则反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在功放前,电阻上的功率损耗小(因电压电流较小),加在功放后则反之。

嗯 有麼有其他的講究呢  師傅也是讓焊在前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 有麼有其他的講究呢  師傅也是讓焊在前面

连电原理图都没有,很难说有没有其它的讲究。
我只能从最基本的原理去分析。

网友C:
π型衰减器主要目的是调节输出源输入直接的功率。比如功放的推动和末级直接加入衰减器,这样就可以调节推动和末级直接功率。从而改变末级输出的功率,还有就是作为级间的匹配,改善驻波等,还有用在放大器直接插入衰减器,防止自激等,,,,场合不同,用法也不一样。大概就这么多。至于 你说的加在功放的前面和后面,当然要加在功放的输入端了:1、要是大功率的你怎么加在功放的末端,一下就被烧掉了,2就算不被烧掉。你加在末端的意义如何,本来功放出来的功率就少,你还要加衰减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电原理图都没有,很难说有没有其它的讲究。
我只能从最基本的原理去分析。

恩  原理图 我有时间拍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π型衰减器主要目的是调节输出源输入直接的功率。比如功放的推动和末级直接加入衰减器,这样就可以调节推动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π型衰减器主要目的是调节输出源输入直接的功率。比如功放的推动和末级直接加入衰减器,这样就可以调节推动 ...

版主,借这个帖子咨询个问题:是不是所有衰减量的衰减器都有改善驻波的功能?之前做过一段时间的微波调试工作,我记得每当驻波指标实在无法达到要求时,我们就会加一个3dB衰减器上去,效果很不错,所以楼主的所说的情况是不是也可以放在末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