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冒火花,怎么回事?

楼主:
上电冒火花,怎么回事? 48V供电的板子,每次上电都冒火花,而且一批板子都是,这正常吗?

网友A:
哪里冒火花?要说清楚,必要时给出电路图。

网友B:
至少至少,你要说清楚你的这批板子是做什么用的,附上电原理图,最好附上板图,而且必须说明是哪里冒火花。

网友C:
是接线的地方冒火花?就像电脑电源线插上电的时候,还是电路板里面冒火花?

网友D:
我的电脑适配器上电也冒一下火,但不影响我使用

网友:
如果是DC 接口处冒火花,8成是DC JACK没做好,上电时power 比 GND 先接触到了,换个不会冒火花的connector试下

网友:
描述不够详细,具体是板子上的元件冒火花还是开关接触瞬间连接部位也没说明白,大家想帮你都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哪里冒火花?要说清楚,必要时给出电路图。

當然是電源輸入口 電源適配器48V 直流接到板子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至少至少,你要说清楚你的这批板子是做什么用的,附上电原理图,最好附上板图,而且必须说明是哪里冒火花。

板子 做基站用的哦 是電源輸入口 電源適配器48V 直流接到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接线的地方冒火花?就像电脑电源线插上电的时候,还是电路板里面冒火花?

像电脑电源线插上电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脑适配器上电也冒一下火,但不影响我使用

差不多這樣 電壓高的原因嗎

网友F:
是插口还是例如电容这些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子 做基站用的哦 是電源輸入口 電源適配器48V 直流接到板子上

还是没有说清楚。
猜测你是手动将48V电源接到电路板上,而电路板上有一定大小的接在电源两端的电源旁路电容。。
产生火花的原因,是两导体接触瞬间有抖动,接通又分开,分开时就会产生火花。

网友G:
应该是没有电源、地未同时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當然是電源輸入口 電源適配器48V 直流接到板子上

如果是插上的一瞬间,开关触点或接插件处有火花,很正常,任何电路在接通电源时都会有火花,所以在防爆环境下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如果是在工作中有火花,说明接插件或开关触点接触不良,需要更换质量可靠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插口还是例如电容这些元件?

插口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有说清楚。
猜测你是手动将48V电源接到电路板上,而电路板上有一定大小的接在电源两端的电源旁路 ...

是 手动将48V电源接到电路板上   12V的基本没问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没有电源、地未同时导通

啥意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插上的一瞬间,开关触点或接插件处有火花,很正常,任何电路在接通电源时都会有火花,所以在防爆环 ...

工作中木有火花 插上的一瞬间的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 手动将48V电源接到电路板上   12V的基本没问题过

手动,而且线路中有一定电感(可能不是绕制的电感,较长的导线即可),2V电源即可产生火花。
这是正常现像,不必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