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目前主流的汽车厂商使用CAN物理层协议都有哪些呀!!

楼主:
目前开始着手车载项目,需要了解现在主要的汽车厂商所使用CAN总线的物理层协议标准,求助!!谢谢啦

网友A:
看你用那个了,主流应该就这些了,他们用的transceiver 都是不一样的。
- HS-CAN
- LS-CAN
- Signal Wire CA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那个了,主流应该就这些了,他们用的transceiver 都是不一样的。
- HS-CAN
- LS-CAN
- Sign ...

谢谢您的答案。根据我现在查到的资料,车载CAN总线可以分为五个不同区域,我想知道目前主流汽车厂商他们的用于信息娱乐的低速CAN和诊断的高速CAN中电平是什么样子的,非常感谢啊!

网友:
这个 是 HS-CAN的电平, 中心点2.5V, 一个格子 1V
其实这个值也能从 电压 电阻 里面算出来。

网友:
刚才那个在 TI 找的

下面是在 德国 vector 找的
http://download.vector-japan.co.jp/portal/medien/cmc/beginners/For_Beginners_CAN.pdf

网友A:
其实 这个 信息 完全不需要 厂商的 协议,
去查各家 CAN Transceiver 的 ds 都能找到,二且你还能发现。

大都 HS-CAN 都是图 1,蓝色框 这样

图 2,3,4 里面 红色框, 看似没用,其实 这个很重要
各家 整车 厂商的 电气,抗绕 都是 不一样的,还有 就是那个 CAN脚上的 电阻,要还是不要
这个你最好 都在电路板上画上,到时候哪家 要哪个 就装哪个

除非,你做的 ECU 不想卖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 这个 信息 完全不需要 厂商的 协议,
去查各家 CAN Transceiver 的 ds 都能找到,二且你还能发现。
...

您的答案很详细,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 这个 信息 完全不需要 厂商的 协议,
去查各家 CAN Transceiver 的 ds 都能找到,二且你还能发现。
...

其实,我们想的是我们这个ECU的驱动电平要兼容大部分汽车厂商的CAN电平,所以就了解一下主流的汽车厂商中的CAN总线和信息娱乐总线的电平情况

网友A:
HS-CAN的电平 都是一样的
LS-CAN的电平 都是一样的

HS, LS确是两张独立的网,物理特性,transceiver就不一样,只有 Controller一样,也就是L2层

贵司我兼容多家,最好HS, LS PCB 都装上,客户要哪个,就让工厂装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HS-CAN的电平 都是一样的
LS-CAN的电平 都是一样的

HS, LS确是两张独立的网,物理特性,transceiver就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