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原装充电线会影响充电速度吗?

楼主:
我用了ipad的充电线去冲iphone,感觉要比自己原装的线要慢,这是为什么?

网友:
关于iPhone的充电线里面的水很深,苹果原装的充电线接头都是经过MFI认证的,如果用非MFI认证的线充电,设备上会显示“此线缆未经过验证”,但是MFI还会授权一些其他生产苹果充电线的厂家(厂家给钱了)

苹果自家生产原装数据线(包括盒子里面拆出来的)和“MFI计划”授权厂家的线有什么区别:

【相同点】:
1.对于厂家来说它们都是经过ATS全套检测和MFI认证的。
2.对于苹果来说它们都是为了IOS设备设计以及优化的配件。3.对于消费者来说它们都是不会显示“此线缆未经过验证”的配件。

【不同点】:
1.苹果自家生产原装数据线目前只有一种外观,也就是你们说的,“拉扯坏”,但是“MFI计划”授权厂家可以做不同的外观以及不同的材料,只要设计和端子接入就可以了。
2.苹果自家生产原装数据线目前已经稳定是E75端子(不排除后期变更),而“MFI计划”授权厂家比较混乱,目前最多是C48接着是C10A,C10B。(苹果数据线前面那个8触点的金属片以及连带芯片,业内分了好几种端子,如果是原装端子的话必须要是“MFI计划”授权才能拿到大量的端子,不然散装也是小打小闹,目前见过的端子有这几个型号:C48,C10,C10A,C10B,E75。)
3.苹果自家生产原装数据线经过最优的调试和测试,目前电流电压使用的最稳定的,而“MFI计划”授权厂家有一些为了成本,线缆质量堪忧,不能达到最好的电流电压标准。
4.“MFI计划”授权厂家的线在2015年3月份后价格已经下调了很多,然而苹果自家生产原装数据线价格稳定。

对于苹果的iPad和iPhone来说,充电线如果都是原装的,互换是没问题的,不影响充电效率。倒是充电器会有不同,iPad充电器一般是12W的,iPhone是5W的,如果用iPad充电器去充iPhone,充电速度会变快,充电效率变高,但是不影响手机的使用寿命。这是iPad 12W充电器的官方介绍,我就一直用iPad充电器充iPhone

网友:
苹果不清楚,安卓设备一般换着用是没关系的,至于充电快慢看一下充电器的功率和电流,一般充电电流大的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