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求助

楼主:
采用msp430f149做了一块串口通信和模拟采集的板子,其中有led测试灯。在测试板子的是否正常时,采用led测试灯程序,利用仿真器下载程序,能够正常运行,拔掉仿真器也能正常运行。单一的adc采集或rs232串口通信程序在连着仿真器时能够正常运行,拔掉仿真器后不能运行,复位后也不运行。把adc和串口通信合到一块连着仿真器时可以运行,拔掉后板子没有反应,这是什么问题?各位大侠,这该怎么解决啊?求助

这是原理图

网友:
/***********************************************
程序功能:实现对云台的角度控制和ad采集功能
************************************************/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DRE_out     P3DIR |= BIT3     //连接485芯片的DE,RE端口的IO设置为输出状态
#define DE          P3OUT |= BIT3     //设置485芯片处于发送状态
#define RE          P3OUT &= ~BIT3    //设置485芯片处于接收状态
#define   Num_of_Results   16         //对连续采集16次数据(进行平均,数据处理)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保存ADC转换结果的数组
uint average;                    //转换出来的数值
uchar tcnt = 0;
char receive_order[5];//赋初值

    unsigned char order1[7]={0xFF,0x01,0x00,0x08,0x00,0x1E,0x27};//云台指令向上转
    unsigned char order2[7]={0xFF,0x01,0x00,0x10,0x00,0x1E,0x2F};//云台指令向下转
    unsigned char order3[7]={0xFF,0x01,0x00,0x04,0x1E,0x00,0x23};//云台指令向左转
    unsigned char order4[7]={0xFF,0x01,0x00,0x02,0x1E,0x00,0x21};//云台指令向右转
    unsigned char order5[7]={0xFF,0x01,0x00,0x0C,0x1E,0x1E,0x49};//云台指令向左上转
    unsigned char order6[7]={0xFF,0x01,0x00,0x0A,0x1E,0x1E,0x47};//云台指令向右上转
    unsigned char order7[7]={0xFF,0x01,0x00,0x14,0x1E,0x1E,0x51};//云台指令向左下转
    unsigned char order8[7]={0xFF,0x01,0x00,0x12,0x1E,0x1E,0x4F};//云台指令向右下转
    unsigned char order9[7]={0xFF,0x01,0x00,0x00,0x00,0x00,0x01};//云台指令-停止

    unsigned char order0[7]={0xFF,0x01,0x00,0x07,0x00,0x01,0x09};//云台的初始预置位

    uchar order_horizontal_angle[7]={0xff,0x01,0x00,0x4B,0x00,0x00,0x4C};//水平角度-0
    uchar order_vertical_angle[7]={0xff,0x01,0x00,0x4D,0x00,0x00,0x4E};//垂直角度-0

/*******************************************
函数名称:Delays
功    能:延时一会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s()
{
    int k=20;
    int j;

    while(k--)
    {
            j=20;
            while(j--);
    }
}

/*****************************************
函数名称:InitMSP430
****************************************/
void InitMSP430()
{
   /*下面六行程序关闭所有的IO口*/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P4DIR = 0XFF;P4OUT = 0XFF;
    P5DIR = 0XFF;P5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6DIR |= BIT2;P6OUT |= BIT2;              //关闭电平转换

    DRE_out;
    DE;

}
/*****************************************
函数名称:向云台发送指令
功    能:发送指令
参数:
返回值:
******************************************/
void send_order(unsigned char order[])
{
    int i=0;
        for(i=0;i<7;i++)
        {
        TXBUF1 = order[i];
        while(!(IFG2 & UTXIFG1));               //等待发送结束
        IFG2 &= ~UTXIFG1;
        }
}

/*******************************************
函数名称:InitUART0
功    能:初始化UART0端口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nitUART0(void)
{
    P3SEL |= 0x30;                            // P3.4,P3.5选做UART0的通信端口
    ME1 |= URXE0 + UTXE0;                             // 使能USART0的TXD和RXD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0;                          // 驱动时钟UCLK = ACLK
    UBR00 = 0x0D;                             // 波特率2400
    UBR10 = 0x00;                             //
    UMCTL0 = 0x6B;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

/*******************************************
函数名称:InitUART1
功    能:设置MCU的UART1对应的寄存器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nitUART1(void)
{
    P3SEL |= 0xC0;                            //将P3.6,P3.7选做UART1的通信端口
    ME2 |= UTXE1 + URXE1;                     //使能USART1的TXD和RXD
    UCTL1 |= CHAR;                            //选择8-bit字符
    UTCTL1 |= SSEL0;                          //驱动时钟选择ACLK
    UBR01 = 0x0D;                             //波特率2400
    UBR11 = 0x00;
    UMCTL1 = 0x6B;                            //调整
    UCTL1 &= ~SWRST;                          //初始化UART状态机
}

/********************************************
函数名称:Init_ADC
功    能:初始化ADC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nit_ADC(void)
{
    P6SEL |= 0x01;                                     // 使能ADC通道
    ADC12CTL0 = ADC12ON + SHT0_10 + MSC;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 + CONSEQ_2;                             // 使用采样定时器

    for ( int k=0; k<0x3600;k++){}     //等待电压稳定

    ADC12IE = 0x01;                               // 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

/*******************************************
函数名称:Trans_val
功    能:将16进制ADC转换数据变换成三位10进制
          真实的模拟电压数据
参    数:Hex_Val--16进制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uchar *ptr)
{
    //unsigned long caltmp;
   // float caltmp1;
    //float Curr_Volt;
   // uchar t1;

    unsigned long caltmp;
    uint Curr_Volt;
    uchar t1;

    caltmp = Hex_Val;
    caltmp = (caltmp << 5) + Hex_Val;           //caltmp = Hex_Val * 33
    caltmp = (caltmp << 3) + (caltmp << 1);     //caltmp = caltmp * 10
    //caltmp = (caltmp << 3) + (caltmp << 1);     //caltmp = caltmp * 10
    Curr_Volt = caltmp >> 12;                   //Curr_Volt = caltmp / 2^n
    ptr[0] = Curr_Volt / 100;                   //Hex->Dec变换
    t1 = Curr_Volt - (ptr[0] * 100);
    ptr[1] = t1 / 10;
    ptr[2] = t1 - (ptr[1] * 10);

   // P2OUT ^=BIT2;      //用于测试是否接收到数据
           //  Delays();
          //   P2OUT |=BIT2;
          //   Delays();

}

/*******************************************
函数名称:Send1Char
功    能:向PC机发送一个字符
参    数:sendchar--要发送的字符
返回值  :无
********************************************/
void Send1Char(uchar sendchar)
{
      while (!(IFG1 & UTXIFG0));    //等待发送寄存器为空
      TXBUF0 = sendchar;

}

/*******************************************
函数名称:PutSting
功    能:向PC机发送字符串并换行指令
参    数:ptr--指向发送字符串的指针
返回值  :无
********************************************/
void PutString(uchar *ptr)
{
      while(*ptr != '\0')
      {
            Send1Char(*ptr++);                     // 发送数据
      }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 = '\n';                              //发送换行指令
       TXBUF0 = '\n';                              //发送换行指令
}

/*******************************************
函数名称:ad-convert
功    能:进行ad转换,将P6.0口的电压值进行采集
参    数:
返回值  :无
********************************************/
void ad_convert()
{
    uchar i;
    uchar buffer[5];

    Init_ADC();
    Delays();
    _EINT();
    Delays();
    buffer[4] = '\0';

     Trans_val(average,buffer);
        buffer[3] = buffer[2];
        buffer[2] = buffer[1];
        buffer[1] = 0x2e - 0x30;
        for(i = 0; i < 4; i++)
            buffer[i] += 0x30;
       // PutString0("The analog value is: ");
        PutString(buffer);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关闭

        P2OUT ^=BIT0;      //用于测试是否接收到数据
        Delays();
        P2OUT |=BIT0;
        Delays();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MSP430(); //初始化MSP430的基本设置
    InitUART0(); //初始化UART0-rs232与PC通信
    InitUART1();//初始化UART1-rs485与云台通信

    //char receive_order[5];//赋初值
    int k=0;
    int r_finish=1;
    int angle;
    uchar order_horizontal_angle[7]={0xff,0x01,0x00,0x4B,0x00,0x00,0x4C};//水平角度-0
    uchar order_vertical_angle[7]={0xff,0x01,0x00,0x4D,0x00,0x00,0x4E};//垂直角度-0
    while (1)
    {
      while(r_finish)
      {
        if(IFG1 & URXIFG0)      //如果收到字符
        {
            receive_order[k++]=RXBUF0;//将收到的字节赋值给receive_order

            if(k==5)//判断是否接收到5个字符
            {
               if(receive_order[4]==receive_order[1]+receive_order[2]+receive_order[3])//将第2,3,4字符相加是否与第5个字符相等,用于校验这一帧字节信息的完整性
               {
                 if(receive_order[0]==0xFF)//验证打头的字节为0xFF
                 {
                   r_finish=0;//验证成功,将r_finish置零,跳出加收字符的循环

                 }
               }
              else//没有接受到正确的帧信息,将接受数组receive_order[m]清空
              {
                for(int m=0;m<5;m++)
                 {
                   receive_order[m]=0;
                 }
                r_finish=1;//继续在接受pc命令中循环,等待新的帧信息
                k=0;//将接收数组个数清空,重新接受
              }
           }
         }
      }

             P2OUT ^=BIT1;      //用于测试是否接收到数据
             Delays();
             P2OUT |=BIT1;
             Delays();

       switch(receive_order[1])
        {
            case 0x0A:
              order_horizontal_angle[0]=0xFF;//命令格式
              order_horizontal_angle[1]=0x01;//命令格式
              order_horizontal_angle[2]=0x00;//命令格式
              order_horizontal_angle[3]=0x4B;//将云台的控制命令的第四位设为4B,表示水平旋转
              angle=receive_order[2]<<8;//将第三位左移8位,最为角度的高8位
              angle+= receive_order[3];//pc发下的命令中,第三位和第四位代表将要旋转的角度,将该值进行处理
              angle=angle*100;//按照云台的角度计算-需*100
              order_horizontal_angle[4]=angle>>8;
              order_horizontal_angle[5]=angle&0x00ff;
              order_horizontal_angle[6]=order_horizontal_angle[1]+order_horizontal_angle[2]+order_horizontal_angle[3]+order_horizontal_angle[4]+order_horizontal_angle[5];//云台命令的校验位
              send_order(order_horizontal_angle);  //数组的实参和形参---发送水平旋转命令
              angle=0;//清空
            break;

            case 0x0B:
              order_horizontal_angle[0]=0xFF;//命令格式
              order_horizontal_angle[1]=0x01;//命令格式
              order_horizontal_angle[2]=0x00;//命令格式
              order_vertical_angle[3]=0x4D;//将云台的控制命令的第四位设为4B,表示垂直旋转

              switch(receive_order[2])//用来判断正负角度
              {
                case 0x00://正方向转动
                  angle=receive_order[3];
                  angle=36000-angle*100;
                  break;
                case 0x01://负方向转动
                  angle=receive_order[3];
                  angle=angle*100;
                  break;
              }
              order_vertical_angle[4]=angle>>8;
              order_vertical_angle[5]=angle&0x00ff;
              order_vertical_angle[6]=order_vertical_angle[1]+order_vertical_angle[2]+order_vertical_angle[3]+order_vertical_angle[4]+order_vertical_angle[5];//云台命令的校验位
              send_order( order_vertical_angle); //数组的实参和形参---发送垂直转动命令
              angle=0;//清空
            break;

            case 0x00:
              send_order(order0);//设置为预置位0
            break;

            case 0x09:
              send_order(order9);  //数组的实参和形参---发送停止命令
            break;

            case 0x01:
              send_order(order1); //发送向上命令
            break;

            case 0x02:
              send_order(order2);//发送向下命令
            break;

            case 0x03:
              send_order(order3); //发送向左命令
            break;

            case 0x04:
              send_order(order4);//向右
            break;

            case 0x05:
              send_order(order5); //左上
            break;

            case 0x06:
              send_order(order6); //右上
            break;

            case 0x07:
              send_order(order7);  //左下
            break;

            case 0x08:
              send_order(order8);//右下
            break;

           case 0x10:
            // average=0;

             ad_convert();
             //average=0;
          break;

        }
      for(int m=0;m<5;m++)
             {
               receive_order[m]=0;
             }
             r_finish=1;
             k=0;
    }
}

/*******************************************
函数名称:ADC12ISR
功    能:ADC中断服务函数,在这里用16次平均的
          计算P6.0口的模拟电压数值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char index = 0;

    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 average=ADC12MEM0;
   if(index == Num_of_Results)
    {
        uchar i;
        average = 0;
        for(i = 0; i < Num_of_Results; i++)
        {
            average += results[i];
        }
        average >>= 4;                            //测量16次,除以16,求品均值
        index = 0;
        tcnt++;
        if(tcnt == 250)      //主要是降低串口发送速度
        {
           LPM1_EXIT;
            tcnt = 0;
        }
    }
}

网友:
一般来说单片机配置时钟前和配置后加一点延时,就可以了。时钟配置前注意延时不要太大,不然会卡在那里

网友:
开启并选择外部晶振了吗?  用内部DCO? 我记得F2XX是 要专门做一下操作的,149不记得了。

网友:
你的时钟都没有设置,肯定不行

网友:
这种情况吧,仿真器能提供给串口的硬件部分只有GND,所以如果你板子上的GND没连好,就会出现仿真器插上正常,拔掉仿真器不正常的情况。你先看看是不是这样吧,也许还有别的问题